[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P套件试用】定时器点灯实验!

楼主(2019-03-23):
感谢芯圣试用活动的馈赠。
点灯实验开始了:准备:
1,开发板,一个LED,几根线。
2,KEIL
3,HC-ISP V2.0.3.3 记得用这个。其他的不行。
4,打开D:\hc89s003f\HC89S003F4 Register Example V1.0.1.0\Timer\Timer0定时器模式\Project
例子。
5,修改点灯初始化IO口为P00,输出也改为P00
如下图:

代码: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S003F4.h"
#define TIMEVAL 1000
unsigned int times =TIMEVAL;
/***************************************************************************************
***************************************************************************************/
int main()
{
/************************************************************************/
        WDTCCR = 0x00;
        while((CLKCON&0x20)!=0x20);
        CLKSWR = 0x51;
        while((CLKSWR&0xC0)!=0x40);
        CLKDIV = 0x01;
/***********************************************************************/
        P0M0 = P0M0&0xF0|0x08;
/***********************************************************************/
        TCON1 = 0x00;
        TMOD = 0x00;
        TH0 = 0xFA;
        TL0 = 0xCB;
        IE |= 0x02;
        TCON |= 0x10;

        EA = 1;
        while(1);
    return 0;
}
/***************************************************************************************/
void TIMER0_Rpt(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times--;
        if(times == 0)
        {
                times =TIMEVAL;
                P0_0 =~ P0_0;                                                //P00·­×ª
                //P2_2 =~ P2_2;                                                //P22·­×ª
        }
}

6,编译后用用HC-ISP V2.0.3.3 烧写,为了让板子直接用USB下载器供电选择:下载程序有持续供电。

7,结果:

8,代码:

网友A:
好帖子啊! 不顶,对不起啊!多谢分享啊! 感谢啊!

网友B:
不用再增加变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再增加变量吧。

能点灯就行啊。间隔时间有times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