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燃气灶是否工作?

楼主(2019-03-23):
想做个电路,检测如果燃气灶开火,就输出个提示信号
想了很多办法:
1、用火焰检测器,但这样小火时候可能检测不到,或者火焰可能让钢圈挡住
2、用红外线对管,检测灶前阀状态,但这个安装有点麻烦。
3、检测燃气灶电池电流,缺点是这个电压太低,只有1.5v,不能串联光耦隔离,直接电路连接又不放心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用热电偶检测温度。

网友B:
燃气灶单线热电偶在点火时有十几毫伏的电动势,引出来测这个电压就行了

网友C:
现在的燃气灶只要是合乎国标的,都有火焰检测探头,其安装位置保证了即使最小火也能保证检测,否则燃气灶会自动断气关闭。外部电路想获知火焰状态,从探头取信号即可。如果是老式的无火焰探测的灶具,可以自行加装,也可以用热电偶,但安装位置都有要求,未必好实现,不如换用合适的新式灶具。

楼主:
其实我想检测是否开着火,不是做产品,就是自己用,因为经常出现将锅烧糊的情况。有这个信号,我就可以在客厅装个指示灯,或者在门口装个指示灯,出门时候,就看到指示灯,避免出门了,火还开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检测是否开着火,不是做产品,就是自己用,因为经常出现将锅烧糊的情况。有这个信号,我就可以在客 ...

那就检测锅底温度吧,类似弹簧顶针,锅底可以压上去,再小的火,锅底温度总高于室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