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120V电源改装

楼主(2019-03-23):
拆机电源120V看谁见过,怎么改成220V的

网友A:
凭这几张图,就可以指导你改为220V,基本不可能。
这个要你自己测试一下走线,分析一下原理图,也许可以。
有些国外的设计,本来就兼容120/220V的。只是改一下即可。

楼主:
变压器有80/100/120V标示,还有三个跳帽也是这三个电压的,220不能用,电容250的,直接用120变压器好呢还是把他内部改下

网友B(2020-04-16):
要改220,首先你得改变压器,其次滤波电容,整流,等耐压是否够

网友B:
改内部应该会成本低点,变压器不用换,拆下来按需要的参数把初级从新绕线,改这些你得知道原理才能分析具体改造参数

网友C:
有了改动的那些时间和材料,基本上可以重新换个新的了,要看看当时设计的电源是不是高低压全部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