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2V锂电池充电自动切换电路问题

楼主(2019-03-23):
求一个了4.2V锂电池充电自动切换电路,
要求:硬件实现,切换器件选用MOS管作为开关,不能用二极管或继电器,二极管存在压降;

充电时,锂电池不能向外供电,5V不仅要充电同时还要向外供电,充电过程中5V输出电流最大达到2A左右;

目前有设计过一个电路遇到的问题只要5V充电再拨掉5V,锂电池外向供电会存在压差;

网友A:
貌似有专用的充电芯片

网友B:
说明 T1 的控制有问题,从电路看可能你需要考虑泄放 VCC5 的电荷吧,是不是 D3的漏电流引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 T1 的控制有问题,从电路看可能你需要考虑泄放 VCC5 的电荷吧,是不是 D3的漏电流引起的呢 ...

不是,是T2管引起的,
5V电源进来,T2管导通,当5V拨掉,由于锂电池电压存在,T2还是导通的,导至T1管截止靠体二积管输出电压,所以T6管不起作用了

网友C: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D:
用什么控制切换呢

网友E:
用继电器切换可以吗

网友F:
我是用的mos管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的mos管切换的

电路发出来看看

网友G:
本人有现成方案,可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