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中boot loader和app程序之间,变量问题

楼主(2019-03-23):
stm32中boot loader和app程序之间,举个例子,

app程序中,串口收到了一组数据,存放到buff[0]=0x10。那么boot loader中是否可以用buff[0]=0x10这个数据呢?应该怎么处理?
不知道这样描述,是否可以理解我的问题。多谢!

网友A:
不清楚的啊! 大佬呢?

网友B:
可以啊  数据是存在缓存里的 就是你的BUFF 那个0X10应该是首地址 跟里面的数据是什么没有关系

网友C:
boot loader 中需要知道这个数组的地址

网友D:
stm32能跑app?

网友E:
boot loader中怎么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