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采集编码器的数据

楼主:
用的是32的定时器五,采集编码器的A B 相,可是debug的时候,CNT里边的值是0

网友A(2019-03-23):
printf出来是对的吗

网友B:
CC 引脚(需要通道1,2)有没有配置呢?

楼主(点评):
cc引脚是啥

楼主(点评):
请问您说的cc引脚是什么

网友C:
楼上说的是

楼主(点评):
没太明白你说的

网友D:
正常运行时候是对的吗

网友D:
一般调试时候有问题,再试试正常运行,通过Printf打印出来。

网友E:
最好使用printf 这一类的去测试打印输出。。。

网友F:
有些变量debug时是获取不到真实值的。

网友G:
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H:
定时器配置不正确

楼主(点评):
怎么不正确,请指点

网友I:
编码器用定时器采样的话,配置OK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点评):
我知道是这样,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第一个图片是编码器输出信号放大后的信号,第二个是编码器信号不插到stm32上的信号,第三个是编码器信号插到STM32上的信号,不知咋回事了,是不是电机不行

网友J:
看看配置代码

网友K:
io口那边也需要进行配置吧

网友L:
如果连续跑的话会有所改善吗

网友M:
会不会是仿真器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