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DO静态低功率

楼主(2019-03-24):
锂电2.9v-4.2V。要求稳压降压2.8v-3.3v
用LDO好还是DC/Dc
最好静态电流达到0.01-0.1a。
工作电流不超80ma

楼主:
静态电流最好0.01-0.1ua

网友A:
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A:
一般要求低电流是用在电池供电系统,但是一般电池自放电会比这个电流高很多,所以这么低没有意义。

网友B:
这个耗电,用LDO转2.8V最差情况下的效率就是2.8/4.2=66%,与DC-DC轻载下的效率差不了多少,所以费效比来看还是用LDO合适。
而芯片的静态功耗,不论是LDO合适DC-DC,目前最低的也在1~2uA,没见过0.1uA这么小的

网友C:
TI有一颗Iq 0.5uA的LDO TPS782 看看吧 再低的确实就挺少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I有一颗Iq 0.5uA的LDO TPS782 看看吧 再低的确实就挺少的了

芯片参数要看最大值最小值,不能拿典型值评估。
TPS782 这款无负载下耗电最大值在1.3uA。

网友D:
一般锂电池不会用到2.9v这么低,实际上3.6v以下剩余电量就不足百分之20了。用Ldo稳压在3.3v是比较合适的。至于静态功耗,估计不能达到你要求的那么低(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电池电芯自放电都比这个大),你可以去LT和TI官网去找找低静态功耗的LD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参数要看最大值最小值,不能拿典型值评估。
TPS782 这款无负载下耗电最大值在1.3uA。 ...

典型值0.42 最大值1.3  我只是给楼主提了型号而已 并没有说就满足他得条件 不用这样子杠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典型值0.42 最大值1.3  我只是给楼主提了型号而已 并没有说就满足他得条件 不用这样子杠吧 ...

一般的,这种需求要最差值满足。

网友E:
XC6206或者ATT3220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可以考虑一下 TPS63000 这款 DC-DC。这是一款升降压 DC-DC,输入 2.4-4.2V 范围内任何一个电压输出都可以是固定的 3.3V。

网友:
没有那么小的LDO,要不你就加关机电路,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