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烧录问题

楼主(2019-03-24):
由于第一次玩这个平台,STM也没多久,关于烧录方法是怎么设置的?st-linkv2能烧录么?keil应该怎么设置呢?
我keil工程里debug也没有st-link这么选项呀,请教各位具体烧录方法

网友A:
我是用厂家的开发板,板上自带调试下载器,用厂家的DEMO程序,什么都不用另外设置,在KEIL里直接下载。

网友B:
ST-LINK   JLINK是国内大家常用的,官方亲儿子是ULINK (因为安装KEIL的时候 自带安装属性)。 本人推荐JLINK V9,  下载速度比ST-LINK V2 要快一点点!  一般项目使用SWDIO SWCLK VCC  GND 4线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厂家的开发板,板上自带调试下载器,用厂家的DEMO程序,什么都不用另外设置,在KEIL里直接下载。 ...

你用的是哪个开发板呢?我用的是E230G-START板,从官网下载列程编译keil什么下载选项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开发板呢?我用的是E230G-START板,从官网下载列程编译keil什么下载选项都没有 ...

你好,E230对Keil 版本要求是5.25以上。jlink 版本 9

楼主(点评):
keil是5.25的版本,但是debug的setteing里面没有stlink的选项。

楼主(点评):
KEIL是5.25版本的,我从官网下载的例程,keil里面debug的setting里面没有stlink的选项

网友C(点评):
@三禾月 E230 不支持用ST LINK 烧录的,您得用JLINK/GDLINK 这样子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但是我看START给的PDF上调试口是MCU SWD调试的呀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emmmm,虽然接口是一样,但是那个里面一些细节的协议 应该是有一些差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开发板呢?我用的是E230G-START板,从官网下载列程编译keil什么下载选项都没有 ...

我的开发板是GD32E230C-EVAL,平台是KEIL 5.26

网友D:
一起学习探讨下!

楼主:
我下载的列程里面都就没有其它的设置,谁知道怎么修改或者给份列程看看怎么设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开发板呢?我用的是E230G-START板,从官网下载列程编译keil什么下载选项都没有 ...

jlink,stlink,glink都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ST-LINK   JLINK是国内大家常用的,官方亲儿子是ULINK (因为安装KEIL的时候 自带安装属性)。 本人推荐JLI ...

ULink没有玩过,亲儿子不应该是jlink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开发板呢?我用的是E230G-START板,从官网下载列程编译keil什么下载选项都没有 ...

自带的不是Jlink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发板是GD32E230C-EVAL,平台是KEIL 5.26

最新版是哪个版本呢?

网友G: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用GD32E320,就是通过最常规的4根线烧录,stlink、jlink都不能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用GD32E320,就是通过最常规的4根线烧录,stlink、jlink都不能烧 ...

都一样 这玩意才出来 没有啥子资料历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都一样 这玩意才出来 没有啥子资料历程!!!!

官网已经有历程 用户手册 库指南 datasheet
自己下载查看

网友I:
板载的是GD-link
插上电脑自动装驱动
下载时候在mdk里选择DAP下载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用GD32E320,就是通过最常规的4根线烧录,stlink、jlink都不能烧 ...

我现在不是在开发板上烧录,是在样板上烧录,后来我打了电话给官方的人,他们说这颗MCU,ST-Link不能烧,用Jlink的话在MDK5.25的版本下,识别不到需要修改东西,建议我直接用MDK5.26的版本,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2019-04-27):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不是在开发板上烧录,是在样板上烧录,后来我打了电话给官方的人,他们说这颗MCU,ST-Link不能烧, ...

原来是这样,前段时间没弄这个,终于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