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什么是电阻器? 概略

楼主(2019-03-24):
什么是电阻器? 概略

电阻器的代表形状面贴装型

电阻器概述:根据各种分类,了解电阻器概要。

电阻器具有广泛的类型。在此为了更好的了解罗姆电阻器的类型,除了通常的按材料分类,还按照"形状"、"集成度"、"功能"进行了分类。

1. 按功能分类
按照电阻器具有的功能分类。

可分为固定电阻器和可变电阻器,通常所说的"电阻器"指的是固定电阻器。

2. 按材料分类

按照构成电阻器的材料分类。

除了通常所熟知的金属釉材料外,还有哪些电阻器呢。

※金属釉:将金属、金属氧化物、玻璃混合后,以高温烧结到铝电路板等物体上的烧结物。

3. 按形状分类

大致可分为插入型和面贴装型。

方形贴片型
面贴装型的方形贴片电阻器,是罗姆在业界率先开发的罗姆电阻器的主力产品。
无引脚型
圆形贴片电阻器。
径向引线型
支持垂直型卷带的插入式电阻器,适用于卷带加工。
轴向引线型
具有插入式电阻器的形状,从电阻器的正两端引出引脚线。

4. 按集成度分类

复合电阻器是指内部集成了电阻器的电阻器。

※复合电阻器:在电路板上组合相同阻值或不同阻值的电阻器进而构成一个电路的电阻器。
※感温电阻器(参考):利用根据温度变化阻值变化的特性的电阻器。通常情况下,与作为电阻器使用相比,更多地作为传感器使用。在用途上除了作为传感器使用之外,也可用于消除半导体元件温度偏移的温度补偿电路等。

主要电阻器的特点

固定电阻器
特点
贴片固定电阻器
可在电路板表面直接贴装的具有电极形状的表面贴装用电阻器。方形贴片电阻器在固定电阻器中将近占9成,是现在一般使用的电阻器的主流产品。
碳膜固定电阻器
在稳定的瓷器表面贴装碳膜形成电阻器,从发热、燃烧的安全性出发,之前一直作为小功率电阻器大量使用。
金属膜固定电阻器
代替碳膜电阻器的碳膜,使用Ni-Cr等金属材料作为电阻材料的电阻器。与碳膜电阻器相比,在温度特性、电流噪音和线性方面特性优异。可用于高密度贴装。但另一方面,价格比碳膜电阻高。
金属氧化膜电阻器
代替金属膜电阻器的金属膜,使用氧化锡等氧化金属的电阻器。由于金属氧化膜发热不会燃烧,多用在数W这种中等功率的场合。发热却不燃烧,所以在贴装的时候需要注意。
绕线电阻器
把细金属线缠绕在陶瓷绕线管上的电阻器。受温度影响小,噪音也比较小,但频率特性差,不适用于高频电路。另外,由于加工上有诸多问题,所以逐渐被其他电阻器替代。有功率用和精密用两种。
固体电阻器
混合碳粉和树脂形成固体的电阻器。虽然坚固,但在精密性方面不足,逐渐被碳膜电阻器替代。由于可以生产高耐压高阻值的产品,所以主要用于电源电路等大负载电路。
排阻电阻器
该产品是把多个电阻器集成在一个封装里的复合元器件的一种。因为具有元器件个数减少、省力、可高密度贴装等优点,所以开始广泛用于电子电路中。电阻体的特性和一般的厚膜电阻器相同。

半固定电阻器
特点
厚膜半固定电阻器
在电阻体上使用厚膜的可变电阻器,与碳质可变电阻器相比,温度系数小。另外,因为具有多重旋转形及各种形状的产品,所以成为模拟电路微调方面不可缺少的元器件。
碳质半固定电阻器
由于在电阻体材料里使用了碳膜,所以价格低。但是特性一般,尤其是温度系数随着电阻值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不固定。
金属膜半固定电阻器
在电阻体材料里使用了Ni-Cr等金属膜的可变电阻器。与碳质可变电阻器相比,具有优异的温度特性和稳定性,但价格较高。

电阻的各种特性

特点
公称电阻值
IEC(国际电气标准会议)制定的、基于E系列※标准数规定的电阻值,通过选择初值1、公比10I/n (n=6、12、24・・・),各电阻值的容许误差就成为固定值。根据n的值,称为E6系列、E12系列、E24系列等。例如,以E12系列为例,1.0、1.2、1.5、18、・・・就把这些数值(最大误差±10)的电阻值作为公称电阻值。另外,这一数列值不仅用于电阻值,还用于电容器的电容值。
使用温度范围
表示连续工作状态下周围温度的范围。
额定功率
在规定的周围温度下,连续工作状态下可使用的最大功率。一般,根据负载电阻的功耗决定使用的电阻器种类。例如,方形贴片固定电阻器大多用在1W以下的场合。另外,周围温度超过70°C时有必要减轻负载功率。
电阻值容许误差
表示各电阻器的公称电阻值的容许误差。该数值用F、G、J、K、M等符合表示,表明分别具有±1%、±2%、±5%、±10%、±20%的容许误差。
电阻值范围
表示各厂家根据系列名或者产品类型可以供应给用户的电阻值的范围。1Ω~1MΩ的是一般电阻器,有时候也需要1Ω以下、1MΩ以上的电阻器。不过,请注意,根据厂家、系列和类型也有无法供应的产品。
额定电压
在规定的周围温度下可以连续施加的直流电压或交流电压(有效值)的最大值。根据额定功率和公称电阻值计算出来。但是,不能超过最高使用电压。通常被称为耐压的就是指这个数值。
最高使用电压
根据电阻器规定的、可以施加于电阻器的直流电压或交流电压(有效值)的最大值。

网友A:
多谢分享啊!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