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玻璃破碎聲音偵測

楼主(2019-03-24):
有大神做過類似的開發嗎?
具體會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网友A:
什么样的应用?

楼主:
做特定音頻的偵測
如玻璃破12-13kHz

网友A:
玻璃破可不止是12-13KHz,它有很多高频成分,但持续时间应该很短。但是你的需求不明确,难以给建议。

楼主:
如果以偵測玻璃破碎這個需求呢

网友B:
你先敲碎玻璃录制出来,然后分析一下玻璃破碎的特征有哪些。

网友B:
这听起来貌似人工智能的事情。

楼主:
看一些**有說第一段會在300HZ 跟第二段會落在12-15Khz

网友C:
有条件的话还是自己测一下比较放心。

网友D:
敲烂的,跟子弹打烂的,风吹烂的,声音都不一样吧

网友E:
  跟语音识别类似,找到这种玻璃频谱的特征,需要做神经网络,学习模式,准备和好一堆玻璃,各种状态和大小,砸,可以事先录音,然后进行波形识别

网友F:
那如果是用录音机播放的声音呢?
或者游戏里面的声音呢?
所以如果不加限制条件的话,本身这个命题就是多半个伪命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如果是用录音机播放的声音呢?
或者游戏里面的声音呢?
所以如果不加限制条件的话,本身这个命题就是多半 ...

了解,
你指的限制條件是針對環境與破碎的方式嗎?

网友G:
真没接触过这方面

网友H:
不了解这块的知识

网友I:
是不是说在特定的波段啊

网友J:
不了解 帮楼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