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便宜的国产触摸单片机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19-03-24):
要求:4路触摸,不带AD,ROM 2K以上包括2K,SOP16封装。价格便宜,欢迎各位电工推荐或者原厂推荐。

网友A:
我是没有的啊!

网友B:
你要的应该是触摸IC吧 而不是单片机

你是要批量买还是买单个模组?

网友B:
你要的应该是触摸IC吧 而不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应该是触摸IC吧 而不是单片机

就是单片机,要编程的。

网友C:
有啊,国产的

网友C:
只有20脚的

网友D:
看看论坛的赛元和chipon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E:
ES7P2023-8位FLASH型MCU 带Touch Key功能

  • IDLE电流:5uA@25℃,VDD=5.0V,Type
  • 动态电流:3.9mA@16MHz,Type
  • 系统时钟工作频率最高达20MHz
  • 内部16MHz高频时钟振荡器HRC,出厂校准精度为±0.5%@25℃,VDD=5.0V
  • 最多30个I/O端口
  • 17K Words Flash程序存储器
  • 1.5K Bytes SRAM数据存储器,部分空间与程序指针堆栈共用
  • 支持ISP,IAP,ICD功能
  • 1路8位定时/计数器T10
  • 3路12位PWM定时器T11/T12/T13
  • 2路16位定时/计数器T20/T21
  • 6路带死区互补PWM,12位分辨率,PWM时钟源可配置,最高可达64MHz
  • 4路带死区互补PWM,16位分辨率,PWM时钟源可配置,最高可达64MHz
  • 4路UART -- UART0/UART1/UART2/UART3
  • 1路I2C总线
  • ADC:12位精度,最多12通道
  • 触摸按键功能模块TK:最多24个按键
  • 低电压检测模块LVD

网友F:
兄弟,我这边有符合你需求的带触控的MCU
我们家专业做触控,隔空感应和隔空水位监测 希望能帮到你

@fnhadn :汗,今天才看到,不好意思,价格从优 加我微、信LTAF-LLZ
我们有个案子有需求,大概是多少价格。

网友G:
松翰触摸芯片,值得推荐

网友H:
东软品牌:HR7P201   SOP16封装,可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