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PEX8748使用问题

楼主(2019-03-24):
请教一下:使用PEX8748,配置为Gen3 x16上游和8个x4下游,
开始调试的时候默认连接到Gen3,用着用着就连不上Gen3了,
不知道为什么  配置都没有改变过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请问楼主,PEX8748的参考时钟PEX_REFCLKn/PEX_REFCLKp可以接一个开启了SSC的100MHz时钟么?需要通过什么信息告知PEX8748这个芯片当前的参考时钟是否开启了SSC么?

网友A:
我是没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有的啊!!!!!

你一天没事干啊

网友B:
您好,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最近在调试Pex8748,遇到一些问题,向您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最近在调试Pex8748,遇到一些问题,向您请教下

PEX8748问题太多  不好用   虽然都解决了
付出了很大代价

网友B(2019-04-23):
引用 楼主:
PEX8748问题太多  不好用   虽然都解决了
付出了很大代价

方便加个QQ吗,827571812,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加个QQ吗,827571812,交流下!

你在用吗     这个片子是商业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在用吗     这个片子是商业级的

正在调试,station1-3 都配置为4X4,当下游连接3路X4设备时,计算机无法启动,进不了BIOS,困扰我好一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调试,station1-3 都配置为4X4,当下游连接3路X4设备时,计算机无法启动,进不了BIOS,困扰我好一阵子 ...

使用中发现下游连不连应该与上游的PC机没关系啊
你先将下游复位掉  看看上游连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调试,station1-3 都配置为4X4,当下游连接3路X4设备时,计算机无法启动,进不了BIOS,困扰我好一阵子 ...

你是全部拿外部电阻配的吗   还是用了EEPROM

楼主:
你可以看看手册的勘误表    30多页呢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全部拿外部电阻配的吗   还是用了EEPROM

对的,我是拿外接电阻匹配!复位我现在只给了Perst,下游没单独给复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中发现下游连不连应该与上游的PC机没关系啊
你先将下游复位掉  看看上游连接情况 ...

下游能连接上,port的指示灯状态显示正常,就是主机无法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看手册的勘误表    30多页呢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文件能发我qq邮箱吗?827571812,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游能连接上,port的指示灯状态显示正常,就是主机无法启动

那就和我差不多设计   但是我的上游是ARM和PC就   好像都没问题

楼主:
你确定一下    我感觉是不是PCIE的链路线连错了 或者P/N连接反了

网友C(2020-05-18):
谁有demo的原理图 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有demo的原理图 可以分享下吗

我可以帮你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