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分享USB HID调试助手

楼主(2019-03-24):
在学习USB HID,,为了方便调试,就写了个简单的USB HID调试助手,,界面如下

由于每个人用HID的用途都不一样,所以实际上没法编写通用的HID调试助手,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用法编写对应的编解码器,,代码中有个RAMDisk编解码器示例,可以参考这个代码编写自己的编解码器

源代码:https://github.com/XIVN1987/HIDView

网友A:
好帖子啊! 不顶,对不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啊! 不顶,对不起啊!

为啥不用bush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bushound???

我记得bushound只能抓取分析吧,,还能主动给USB设备发送数据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bushound???

另外,抓取USB包进行分析,推荐使用Wireshark,,它能结构化显示数据,,而且还是免费的,不用找**

网友C:
不明觉厉,usb传输不可绕过一道坎就是分析传输的数据是否真确,bushound可以发送令牌包的,但是bushound没有分析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明觉厉,usb传输不可绕过一道坎就是分析传输的数据是否真确,bushound可以发送令牌包的,但是bushound没 ...

包都是你自己发的.一眼看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包都是你自己发的.一眼看不明白?

不是令牌包,是传递上来的数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