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匀减速,一般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9-03-25):
       已知,当前频率和最终频率,以及当前频率降到最终频率所需要的时间,那么怎么实现匀减速了???套用公式S=vt-(at^2)/2,最后结果就是,跑到最后,当前频率降到最终频率,根本没跑完,不同频率时间,最后剩下的值也不一样,目前采用最简单的方式弄的,一个定时器控制脉冲,一个定时器负责调节定时器分频值。有做过先关的大神么,求指导啊

xch
离散控制,差之一毫失之千里。 估计是你数学太渣

网友A:
设定一个最低能动的频率.不要降到0.

网友B:
帮你顶一下啊!!!!!

网友C:
加减速过程步数是固定的,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D:
什么电机?  电机一般是角速度
你的意思是 慢慢减速 结果速度降到0了, 位置还没到. 这种一般是计算错误.

网友E:
用编码器做一个闭环反馈,一般来说不用也可以的啊,只要精度要求不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一个最低能动的频率.不要降到0.

是有个最低频率,不过跑到最后,还是按照最后那个最低频率跑了很久,无法达到规定时间内从某个频率降到某个频率。例如2s,从50khz降到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减速过程步数是固定的,就没这问题了

关键是想要实现,规定时间内,从某个频率下降到某个频率,例如2s,从50khz降到100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想要实现,规定时间内,从某个频率下降到某个频率,例如2s,从50khz降到100hz。 ...

你这个需求,可以做啊,要根据时间动态生成减速表,中间会有一些判断条件,不过频率都有了,时间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楼主:
目前我的办法就是不同频率,算开始减速的距离的时候,稍微不同,不过不是很好调节,时间不一样也会稍微有点差别。而且感觉通过定时调节分频实现,频率过快的时候衔接之间稍稍有些延迟

网友(2020-02-22):
楼主是拿什么做的?您做的用FPGA怎么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