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一个bootloader 多个app

楼主(2019-03-25):
一个bootloader 多个app。每个app烧录地址不一样。问:1,app之间 app到bootloader之间是不是可以自由跳转?2:各app之间运行结果怎么交互?就是app1得到的结果,app2怎么调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做呢?多个app便于以后的维护升级,哪里有问题,补丁就打到哪里,不至于整个应用程序都升级,减少数据传输量,提高可维护性,提高效率等,好处多多!
希望大家多发言探讨,app之间跳转问题,app之间处理结果传递问题!

网友A:
想象得很美好,实际上编译链接多套,后期的维护很容易翻车。
还不如链接成一个,用了压缩功能,这样下载的数据量也能少很多。

网友B:
有想法 重设置堆, 直接跳地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想法 重设置堆, 直接跳地址就行了

大师 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象得很美好,实际上编译链接多套,后期的维护很容易翻车。
还不如链接成一个,用了压缩功能,这样下载的 ...

也有道理

网友C:
多个app要交换数据,那只能通过指定ram来交换数据了。

网友D:
可以跳,把交互数据存到Flash里面跳过去后再从里面读出来使用

网友B:
APP 不能同时运行. BOOT启动哪一个区 就工作在哪个区,自由跳转

楼主:
跳转问题无需讨论,结果交互问题需要讨论

网友E:
某些操作系统可以实现线程的动态加载和释放,看样子有点像windows的dll,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F:
不错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水平,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F:
交互问题实在不行能否考虑存储到外部ram,这样是否最简单粗暴

网友F:
另外至于考虑减少升级数据量的问题,如通过比较新旧数据差异选择性改写是否更加合理?

网友G:
BOOTLOAD内设置几个固定的APP起始地址,根据标志位选择跳转到对应地址的APP。这样后续的程序维护是个大问题

网友H:
多撞几次墙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楼主:
解铃还需系铃人,自己作的自己搞。做完再分享。

网友I:
app怎么在arm上跑?

网友J:
感觉非常复杂

网友K(2020-07-14):
   楼主,您好,最近我需要实现相近的功能,网上没有检索到有用信息,想与您进一步讨论。我现在有几个疑问想请教。如果我在不同app程序块中开了不同的中断,例如app1开了pwm中断,app2开了adc中断。我能在app2运行时中同时响应app1的pwm中断么?

网友:
那你做差分升级不就行了,那块需要升级升级那块,不用全部擦;

网友L:
花样真多,确定真实需求吗?跳来跳去的,最后容易扯到蛋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楼主,您好,最近我需要实现相近的功能,网上没有检索到有用信息,想与您进一步讨论。我现在有几个疑问 ...

不知你具体使用哪个芯片。

基本上不同的APP块使用不同的中断矢量表,各块的运行相互独立。

也就是说运行APP2时是不能响应APP1的中断的,否则就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