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串口通信的字符串的数值的识别

楼主(2019-03-25):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ch)
{
    SBUF = ch;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while(TI == 0);
                TI = 0;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void wendu1()
{
int xianshi7;
xianshi7=value;
SendString("xianshi7");
}
value值是可变的,怎样让串口发送的是value值,而不是xianshi7.

网友A:
int xianshi7;
char buf[16];
xianshi7=value;
sprintf(buf,"%d",xianshi7);
SendString(buf);

网友B:
你把引号去掉不就行了。

网友B:
SendString(xianshi7+‘0’);

网友B:
这样,那个第一是个数字,然后+'0'转化成字符数字。

网友B:
一看楼主是新手,跟我当你一样迷糊。

网友C:
字符还是数值是由数据类型来决定的,串口发送的数据类型需要你自己定义出一个格式,如果只一个字节是没有办法区分的,比如0x37和字母'7'
要自己做格式封包

网友D:
收发的格式要一致。

网友E:
收发格式不同就这样了

网友F:
转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G:
转一个格式就行呀

网友H:
你不能加那个双引号

网友I:
SendString("xianshi7");这个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