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新出厂的干式变压器要做哪些试验

楼主(2019-03-25):
除非制造厂与用户另有协议,试验应在制造厂中进行。

变压器应承受下列规定的试验项目。

定期的型式试验应最少每五年进行 1 次。

按第5.6、5.7、5.8 条进行绝缘试验时,应使变压器温度与环境温度相接近。试验时, 凡可能影响变压器性能的所有部件和组件均应装配完毕。除非制造厂与用户另有协议,有分 接的线圈应处于主分接位置。

除非有关试验条款另有规定,变压器除绝缘外的其他所有特性的试验均是以额定条件为 基础。

负载损耗、阻抗电压和短路阻抗应校正到参考温度,此参考温度为表5 中第3 栏的线圈 最高温升值再加上20K。

注:变压器各个绕组分别由不同的绝缘系统温度构成时,变压器仅采用一个参考温度, 这个参考温度与较高的一个绝缘系统温度相对应。

5.2 绕组电阻测定(出厂试验)

见GB1094.1 中的第8.2.1 款。测定时的温度应取放于线圈表面的几个温度计(至少3 个) 读数的平均值。

线圈的电阻和温度应同时记录,用温度计测量的线圈温度应近似等于其周围 的介质温度。

5.3 电压比试验和电压相量关系的校定(出厂试验)

见 GB 1094.1 中的第8.3 条。

5.4 阻抗电压(主分接)、短路阻抗和负载损耗测量(出厂试验)

见 GB 1094.1 中的第8.4 条。

5.5 空载损耗及空载电流测量(出厂试验)

见 GB 1094.1 中的第8.5 条。

5.6 外施耐压试验(出厂试验)

见 GB 1094.3 中的第10 章。

如制造厂与用户之间并未商定其他数值时,试验电压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试验电压应加在被试绕组与接地的外壳之间。试验时,其余所有绕组、铁心、夹件均连 在一起接地。试验电压施加的时间为60s。

5.7 感应耐压试验(出厂试验)

5.7.1 概述

在变压器一个绕组端子上施加一个交流电压,其波形尽可能为正弦波,为了防止试验时 励磁电流过大,试验时频率应适当大于额定频率。

应测量感应试验电压的峰值,峰值除以 2 应等于试验值。 试验应从小于1/3 试验电压值开始,并应与测量相配合尽快地增加到试验值。试验结束 时,应将电压尽快地降低到试验值的1/3 以下,然后再切断。

5.7.2 试验电压

通常规定,加在变压器不带分接的线圈两端的试验电压等于两倍的额定电,但是任一三 相线圈的相同试验电压不应超过表6 第3 栏中所列的额定短时耐受电压。 三相线圈最好用对称三相电源在各相感应出来的电压进行试验,如果该绕组中有中性点 端子,则在试验期间可将其接地。

如果试验中不发生异常现象,则认为试验合格。

5.8 雷电冲击试验(型式试验)

见 GB 1094.3 中的第12 章。

5.9 重复绝缘试验

如果变压器已经按5.6、5.7、5.8 条规定进行了绝缘验收试验,而在其后进行重复试验 时,则试验电压

降低到原来试验值的85%,同时在此期间变压器的内绝缘不得有任何变更。

5.10 局部放电测量(特殊试验)

5.10.2 基本测量电路(仅是典型电路)

温升试验(型式试验)

5.12 声级测量(特殊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