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IM800C模块监测不到SIM卡

楼主(2019-03-25):
买了一块SIM8000C的开发板,用串口通信调试,发AT返回OK,发AT+CSQ返回+CSQ: 31,0  OK,发AT+CPIN?返回ERROR,换了一张卡还是一样,可能是什么问题啊?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没有了解过啊!!!!

网友B:
是不是卡没插对,拍照片看一下

网友C:
你发送AT+CCID 看有没有卡的信息返回

网友D:
数据手册上怎么写的

网友E:
手册上应该有报错代码吧

网友F:
没有用过这个的at指令

网友G:
这个 理论上应该返回什么啊

网友H:
有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I:
是什么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