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初始化遇到一些问题,求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2019-03-25):
USB, pi, gp, IO, GPIO
  USBD_Init(&USB_OTG_dev,
#ifdef USE_USB_OTG_HS
            USB_OTG_HS_CORE_ID,
#else
            USB_OTG_FS_CORE_ID,
#endif
            &USR_desc,
            &USBD_HID_cb,
            &USR_cb);

#ifdef USE_USB_OTG_FS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SOF ID DM DP Pin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 GPIO_Pin_8  | */ /* mod:ID Pin not used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OTG1_FS); */ /* mod:ID Pin not used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OTG1_FS);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OTG1_FS);
/* mod:VBUS & ID Pins not use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 ENABLE);
#else /* USE_USB_OTG_HS */

  #ifdef USE_ULPI_PHY /* ULPI */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 RCC_AHB1Periph_GPIOH |
                           RCC_AHB1Periph_GPIOI,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 GPIO_AF_OTG2_HS) ; /* D0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 GPIO_AF_OTG2_HS) ; /* CLK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0, GPIO_AF_OTG2_HS) ; /* D1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 GPIO_AF_OTG2_HS) ; /* D2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5, GPIO_AF_OTG2_HS) ; /* D7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0,GPIO_AF_OTG2_HS) ; /* D3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1,GPIO_AF_OTG2_HS) ; /* D4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2,GPIO_AF_OTG2_HS) ; /* D5  */

上面的两处代码都有#ifdef USE_USB_OTG_FS和#ifdef USE_USB_OTG_HS,这两个判断的值是怎么来的,现在在弄全速改成高速,外面接了USB3300,但是还是执行全速的ID,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Target options,工程设置中的全局宏开关

楼主(点评):
谢谢,改了以后上面的问题解决了。现在继续钻研下后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rget options,工程设置中的全局宏开关

改过之后ID对了,程序运行下去,但是最后枚举出来一个不正常的设备?全速枚举是正常的啊,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