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阻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9-03-25):
我买了个100W12R的铝合金电阻,接上24V电源,主要是为了测试电源,照这样看,电流就是2A/48W,结果电源没问题,可是为什么还没2分钟,电阻已经超过100度了呢?我外接了一块很大的铝块,结果连铝块也很烫手了,为什么?

网友A:
废话,那么大功率,能不烫吗?

网友B:
烫≠坏,热功率48w,温度上升过100°很正常,加个散热片是不会烧毁的。

网友C:
你的“很大的铝块”有多大?

空气接触面积多少?

网友D:
整个风扇散热吧

网友E:
一个35W的电烙铁搁在一个铝块上,也会很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