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__attribute__ ((at())用法

楼主(2019-03-25):
在MCU 使用过程中,有的时候想要将某个数据定位到一个指定的地址中的时候,方便后期烧录MCU 时候,可以到指定的地址读取数据。
C语言中的关键字__attribute__
__attribute__( at(绝对地址) )的作用分两个,一个是绝对定位到Flash,另个一是绝对定位到RAM。
1、定位到flash中
一般用于固化的信息,如出厂设置的参数,上位机配置的参数,ID卡的ID号,flash标记等等
const u16 gFlashDefValue[512] __attribute__((at(0x0800F000))) = {0x1111,0x1111,0x1111,0x0111,0x0111,0x0111};//定位在flash中,其他flash补充为00const u16 gflashdata__attribute__((at(0x0800F000))) = 0xFFFF;
2、定位到RAM中
一般用于数据量比较大的缓存,如串口的接收缓存,再就是某个位置的特定变量
u8 USART2_RX_BUF[USART2_REC_LEN] __attribute__ ((at(0X20001000)));//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起始地址为0X20001000.
注意:
1、绝对定位不能在函数中定义,局部变量是定义在栈区的,栈区由MDK自动分配、释放,不能定义为绝对地址,只能放在函数外定义。
2、定义的长度不能超过栈或Flash的大小,否则,造成栈、Flash溢出。

更多资料来源于微信公众号:EL_MCU

网友A:
多谢分享啊! 感谢啊!很好的啊! 不错的啊! 好帖子啊! 不顶,对不起啊!

网友B:
感谢分享!很有用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啊! 感谢啊!很好的啊! 不错的啊! 好帖子啊! 不顶,对不起啊! ...

真心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C:
说实话,我实际写程序,attribute没有用过,倒是在库中用的不少。

网友D:
对于终端用户来说,这个函数好像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终端用户来说,这个函数好像没什么用。

emmmm ,也许哪天你碰到了 才知道他的用处

网友E(2019-06-16):
其他静态变量会自动绕开设个片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