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麦克风放大电路请教

楼主(2019-03-25):
下图为抄板原理图,功能为麦克风放大电路,请教高手帮忙分析、学习

原理图中Q2 PNP管什么作用?实在没明白 ,还有R5,RL4,C2 什么作用?谢谢!

@zyj9490 :谢谢,请教下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怎么测量?
去耦(针对高频信号)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A:
先保证抄对了,再说。

网友B:
抄对,弄完整。你的图看不出输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证抄对了,再说。

重新检查过了  ,没错,右侧的VCC 和 GND 是供电也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对,弄完整。你的图看不出输出在哪里。。。

重新检查过了  ,没错,右侧的VCC 和 GND 是供电也是输出。已经完整了,那些看不到是测试点所以没有截进来,图纸是完整的,麻烦帮忙分析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检查过了  ,没错,右侧的VCC 和 GND 是供电也是输出。已经完整了,那些看不到是测试点所以没有截进 ...

确有一种电路,信号与电源同线传输。那就要把包括供电回路都画出来,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有一种电路,信号与电源同线传输。那就要把包括供电回路都画出来,才好。 ...

主要是没有,就一个样品,而且板子小 用的0402的 器件都不敢拆下来测量大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检查过了  ,没错,右侧的VCC 和 GND 是供电也是输出。

"右侧的VCC 和 GND 是供电也是输出"——你自己把答案说出来了:Q2就是输出级。用一级射随器作为输出,降低阻抗,提高输出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侧的VCC 和 GND 是供电也是输出"——你自己把答案说出来了:Q2就是输出级。用一级射随器作为输出,降 ...

现在电路基本的放大功能是可以了 就是 C4 C5  C9 C10这几个电容是如何选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电路基本的放大功能是可以了 就是 C4 C5  C9 C10这几个电容是如何选择的? ...

C9, C10和RL3, RL8形成低通滤波,转折频率高于信号频率就行。
C4, C5没找到。

楼主:
怎么? 你也在做这个电路?

网友D:
这有什么好抄的,还不如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什么好抄的,还不如抄datasheet

经验不足 水平不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9, C10和RL3, RL8形成低通滤波,转折频率高于信号频率就行。
C4, C5没找到。

谢谢,明白了,调试的时候为什么q1的C集信号是有放大了 但经过Q2输出后信号幅度又变小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侧的VCC 和 GND 是供电也是输出"——你自己把答案说出来了:Q2就是输出级。用一级射随器作为输出,降 ...

大神,想请教下Q1的RC是不是不止R12? 为何q2de R13那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C9, C10和RL3, RL8形成低通滤波,转折频率高于信号频率就行。
C4, C5没找到。

原理图我重新更新了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调试的时候为什么q1的C集信号是有放大了 但经过Q2输出后信号幅度又变小了很多? ...

这要看R7的大小了。如果R7不太大,Q2的输出应该跟Q1的输出信号幅度差不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想请教下Q1的RC是不是不止R12? 为何q2de R13那么小?

Q1的负载电阻不止是R12, Q2的负载电阻也不止是R13.
你在6楼说了,VCC即是供电也是输出。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VCC串联了一个负载电阻。这个负载电阻同时是R12和R13的负载电阻。所以R13再小也没关系,等于0也没关系。

网友E(2019-05-04):
引用 楼主:
现在电路基本的放大功能是可以了 就是 C4 C5  C9 C10这几个电容是如何选择的? ...

C4,C5耦合电容,根据你的信号源频率来选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调试的时候为什么q1的C集信号是有放大了 但经过Q2输出后信号幅度又变小了很多? ...

你的输出从VCC接出?你的负载输入阻抗大概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