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频率计算

楼主(2019-03-25):
请教各位大神,我现在用ADC采样一个信号,类似正弦一样的模拟信号,连续采样15000个点,这些点会涵盖若干个该信号的周期,然后需要用采到的这15000个点的数据来计算当前信号的频率,求一个算法,采样频率是明确固定的,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用这15000个点的数据来计算,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仅仅需要知道频率么?如果是的话我个人认为你先知道完成15000个采样点的时间,然后比较周期点的特征值次数(比如正玄波过零点的值,当然要偏移的,可以考虑ADC的比较器),这样就能推算出来周期了。当然实现起来要花点功夫的

楼主(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采样频率是已知固定的,然后采样点数也是固定15000的,我现在的思路是,比如,现在以10K的采样频率,采样15000个点,得到数据,然后逐个找波峰,再把每个波峰记录下来,再计算每个波峰相隔多少个点,把所有的波峰相隔点累加平均,再用这个值来计算频率就可以了,现在关键是波峰很难找准,我现在按这种算法算出来误差较大,在2~5HZ,要求0~1以内。

网友B:
FFT在这里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C:
没有 研究过这个算法

网友D:
有专门的算法吧

网友E:
感觉好复杂啊

网友F:
不了解 帮楼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