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 LINK的驱动在哪里下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3-26):
我不清楚的啊!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到赛元官网,找一找

网友B(点评):
想发路径图的,可惜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C:
SC LINK没有单独的驱动软件,插到电脑上识别不了,只跟电脑本身驱动有关,与Keil C插件无关。SC LINK插上去之后,电脑识别不了的话,可能与电脑连接的其他USB设备(比如:无线鼠标)影响有关,可以尝试①去掉其他USB设备,只剩下SC LINK,然后看一下电脑驱动设备连接情况。
             ②或者重启一下电脑,再重新插上SC LINK试一下;
             ③ 请更换其他电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 LINK没有单独的驱动软件,插到电脑上识别不了,只跟电脑本身驱动有关,与Keil C插件无关。SC LINK插上去 ...

找到原因了。USB接口没接地。。。。。。。。。。焊上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USB接口没接地。。。。。。。。。。焊上就好了

被你ID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