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套装试用心得】HC89S001P-DS18B20温度采集12864 OLED显示

楼主(2019-03-25):
一开始以为是HC89S001的套装,收到后一看是HC89S003套装,好在另外送了几只HC89S001样片,赞一个!那就做个温度显示先玩玩吧,用DS18B20+12864OLED,IO口刚好都用完。
第一步:把这个样片变成最小系统开发板,方便做些验证。外围元件只用了一个104以及插针,最终成品:

第二步:准备好材料和工具,主要是HC-ISP工具+最小系统板+DS18B20+12864 OLED显示屏+杜邦线,当然还包括电脑以及相关软件和资料:
第三步:编写程序验证:

楼主:
总体来说,使用非常方便,比如下载,还可以设置VDD电压等等。。这次实验可以说是非常顺利,基本上是一次成功(除了调试程序)。不得不说,芯圣很赞!

原来成功和失败的次数也有记录!图中有两次失败是因为单片机RXD拔掉了忘记插上,因为这和DC18B20共用。后来发现就算插着也不影响DC18B20的通讯。

楼主:
电烙铁靠近实验的动图不会动了,重新上传试试:

网友A:
我正准备也做温度采集OLED显示呢,被你给提前了!

哈哈,真是心有灵犀啊!

网友B:
不得不说,焊工很销魂,我是没那个本事。

用镊子夹住,不难的。

网友(2022-03-18):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

网友C(2022-12-02):
这个屏幕驱动的效果不错的。

网友D: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呢。

网友E:
HC89S001竟然这么焊接的呢

网友F:
如何确定的是DS18B20的延时代码呢?

网友G:
没有短路真的是万幸了

网友H(2024-01-11):
大哥,能发一下你的18B20驱动程序吗?我用105调试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哥,能发一下你的18B20驱动程序吗?我用105调试不成功

不好意思,太久远了,当时没保存程序。
不过我可以肯定,18B20调试不成功,99%是时序有问题。
你接上示波器,再对着规格书看一遍就知道问题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