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lientek STM32 实验11】--RTC实时时钟实验

楼主(2019-03-25):
原贴链接: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

3.11 RTC实时时钟实验
前面两节我们介绍了两款液晶模块,这一节我们将介绍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的实时时钟(RTC)。本节将利用ALIENTEK 2.8’的TFTLCD模块来显示日期和时间,本节将顺带向大家介绍BKP的使用。本节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3.11.1 STM32 RTC时钟简介
3.11.2 硬件设计
3.11.3 软件设计
3.11.4 下载与测试

3.11.1 STM32 RTC时钟简介
实时时钟(RTC)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RTC模块拥有一组连续计数的计数器,在相应软件配置下,可提供时钟日历的功能。修改计数器的值可以重新设置系统当前的时间和日期。
RTC模块和时钟配置系统(RCC_BDCR寄存器)是在后备区域,即在系统复位或从待机模式唤醒后RTC的设置和时间维持不变。但是在系统复位后,会自动禁止访问后备寄存器和RTC,以防止对后备区域(BKP)的意外写操作。所以在要设置时间之前, 先要取消备份区域(BKP)写保护。
RTC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见下图)。第一部分(APB1接口)用来和APB1总线相连。此单元还包含一组16位寄存器,可通过APB1总线对其进行读写操作。APB1接口由APB1总线时钟驱动,用来与APB1总线接口。
另一部分(RTC核心)由一组可编程计数器组成,分成两个主要模块。第一个模块是RTC的预分频模块,它可编程产生最长为1秒的RTC时间基准TR_CLK。RTC的预分频模块包含了一个20位的可编程分频器(RTC预分频器)。如果在RTC_CR寄存器中设置了相应的允许位,则在每个TR_CLK周期中RTC产生一个中断(秒中断)。第二个模块是一个32位的可编程计数器,可被初始化为当前的系统时间,一个32位的时钟计数器,按秒钟计算,可以记录4294967296秒,约合136年左右,作为一般应用,这已经是足够了的。
RTC还有一个闹钟寄存器RTC_ALR,用于产生闹钟。系统时间按TR_CLK周期累加并与存储在RTC_ALR寄存器中的可编程时间相比较,如果RTC_CR控制寄存器中设置了相应允许位,比较匹配时将产生一个闹钟中断。

                                 图3.11.1.1 RTC简化框图
RTC内核完全独立于RTC APB1接口,而软件是通过APB1接口访问RTC的预分频值、计数器值和闹钟值的。但是相关可读寄存器只在RTC APB1时钟进行重新同步的RTC时钟的上升沿被更新,RTC标志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如果APB1接口刚刚被开启之后,在第一次的内部寄存器更新之前,从APB1上都处的RTC寄存器值可能被破坏了(通常读到0)。因此,若在读取RTC寄存器曾经被禁止的RTC APB1接口,软件首先必须等待RTC_CRL寄存器的RSF位(寄存器同步标志位,bit3)被硬件置1。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RTC相关的几个寄存器。首先要介绍的是RTC的控制寄存器,RTC总共有2个控制寄存器RTC_CRH和RTC_CRL,两个都是16位的。RTC_CRH的各位描如下图所示:

                                         图3.11.1.2寄存器RTC_CRH各位描述
该寄存器用来控制中断的,我们这一节将要用到秒钟中断,所以在该寄存器必须设置最低位为1,以允许秒钟中断。我们再看看RTC_CRL寄存器。该寄存器各位描述如下图所示:

                                                  图3.11.1.3寄存器RTC_CRL各位描述
这一节我们用到的是该寄存器的0、3~5这几个位,第0位是秒钟标志位,我们在进入闹钟中断的时候,通过判断这位来决定是不是发生了秒钟中断。然后必须通过软件将该位清零(写0)。第3位为寄存器同步标志位,我们在修改控制寄存器RTC_CRH/CRL之前,必须先判断该位,是否已经同步了,如果没有则等待同步,在没同步的情况下修改RTC_CRH/CRL的值是不行的。第4位为配置标位,在软件修改RTC_CNT/RTC_ALR/RTC_PRL的值的时候,必须先软件置位该位,以允许进入配置模式。第5位为RTC操作位,该位由硬件操作,软件只读。通过该位可以判断上次对RTC寄存器的操作是否完成,如果没有,我们必须等待上一次操作结束才能开始下一次操作。
第二个要介绍的寄存器是RTC预分频装载寄存器,也有2个寄存器组成,RTC_PRLH和RTC_PRLL。这两个寄存器用来配置RTC时钟的分频数的,比如我们使用外部32.768K的晶振作为时钟的输入频率,那么我们要设置这两个寄存器的值为32767,以得到一秒钟的计数频率。RTC_PRLH的各位描述如下:

                                                图3.11.1.4寄存器RTC_PRLH各位描述
RTC_PRLL的各位描述如下:

                                                 图3.11.1.5寄存器RTC_PRLL各位描述
在介绍完这两个寄存器之后,我们介绍RTC预分频器余数寄存器,该寄存器也有2个寄存器组成RTC_DIVH和RTC_DIVL,这两个寄存器的作用就是用来获得比秒钟更为准确的时钟,比如可以得到0.1秒,或者0.01秒等。该寄存器的值自减的,用于保存还需要多少时钟周期获得一个秒信号。在一次秒钟更新后,由硬件重新装载。这两个寄存器和RTC预分频装载寄存器的各位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就不列出来了。
接着要介绍的是RTC最重要的寄存器,RTC计数器寄存器。该寄存器由2个16位的寄存器组成RTC_CNTH和RTC_CNTL,总共32位,用来记录秒钟值(一般情况下)。此两个计数器也比较简单,我们也不多说了。注意一点,在修改这个寄存器的时候要先进入配置模式。
最后我们介绍RTC部分的最后一个寄存器,RTC闹钟寄存器,该寄存器也是由2个16为的寄存器组成RTC_ALRH和RTC_ALRL。总共也是32位,用来标记闹钟产生的时间(以秒为单位),如果RTC_CNT的值与RTC_ALR的值相等,并使能了中断的话,会产生一个闹钟中断。该寄存器的修改也要进入配置模式才能进行。
因为我们使用到备份寄存器来存储RTC的相关信息(我们这里主要用来标记时钟是否已经经过了配置),我们这里顺便介绍一下STM32的备份寄存器。
备份寄存器是42个16位的寄存器(大容量产品才有,我们的MiniSTM32开发板使用的是STM32F103RBT6,属于小容量产品,只有10个16为的寄存器),可用来存储84个字节的用户应用程序数据。他们处在备份域里,当VDD电源被切断,他们仍然由VBAT维持供电。当系统在待机模式下被唤醒,或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时,他们也不会被复位。
此外,BKP控制寄存器用来管理侵入检测和RTC校准功能。
复位后,对备份寄存器和RTC的访问被禁止,并且备份域被保护以防止可能存在的意外的写操作。执行以下操作可以使能对备份寄存器和RTC的访问:
1)通过设置寄存器RCC_APB1ENR的PWREN和BKPEN位来打开电源和后备接口的时钟
2)电源控制寄存器(PWR_CR)的DBP位来使能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
我们一般用BKP来存储RTC的校验值或者记录一些重要的数据,相当于一个EEPROM,不过这个EEPROM并不是真正的EEPROM,而是需要电池来维持它的数据。关于BKP的详细介绍请看《STM32参考手册》的第38页,5.1一节。
最后,我们还要介绍一下备份区域控制寄存器RCC_BDCR。该寄存器的个位描述如下:

                                                        图3.11.1.6寄存器RCC_ BDCR各位描述
RTC的时钟源选择及使能设置都是通过这个寄存器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在RTC操作之前先要通过这个寄存器选择RTC的时钟源,然后才能开始其他的操作。
寄存器介绍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我们下面来看看要经过哪几个步骤的配置才能使RTC正常工作。RTC正常工作的一般配置步骤如下:
1)使能电源时钟和备份区域时钟。
前面已经介绍了,我们要访问RTC和备份区域就必须先使能电源时钟和备份区域时钟。这个通过RCC_APB1ENR寄存器来设置。
2)取消备份区写保护。
要向备份区域写入数据,就要先取消备份区域写保护(写保护在每次硬复位之后被使能),否则是无法向备份区域写入数据的。我们需要用到向备份区域写入一个字节,来标记时钟已经配置过了,这样避免每次复位之后重新配置时钟。
3)复位备份区域,开启外部低速振荡器。
在取消备份区域写保护之后,我们可以先对这个区域复位,以清除前面的设置,当然这个操作不要每次都执行,因为备份区域的复位将导致之前存在的数据丢失,所以要不要复位,要看情况而定。然后我们使能外部低速振荡器,注意这里一般要先判断RCC_BDCR的LSERDY位来确定低速振荡器已经就绪了才开始下面的操作。
4)选择RTC时钟,并使能。
这里我们将通过RCC_BDCR的RTCSEL来选择选择外部LSI作为RTC的时钟。然后通过RTCEN位使能RTC时钟。
5)设置RTC的分频,以及配置RTC时钟。
在开启了RTC时钟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设置RTC时钟的分频数,通过RTC_PRLH和RTC_PRLL来设置,然后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并同步之后,设置秒钟中断。然后设置RTC的允许配置位(RTC_CRH的CNF位),设置时间(其实就是设置RTC_CNTH和RTC_CNTL两个寄存器)。
6)更新配置,设置RTC中断。
在设置完时钟之后,我们将配置更新,这里还是通过RTC_CRH的CNF来实现。在这之后我们在备份区域BKP_DR1中写入0X5050代表我们已经初始化过时钟了,下次开机(或复位)的时候,先读取BKP_DR1的值,然后判断是否是0X5050来决定是不是要配置。接着我们配置RTC的秒钟中断,并进行分组。
7)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最后,我们要编写中断服务函数,在秒钟中断产生的时候,读取当前的时间值,并显示到TFTLCD模块上。
通过以上几个步骤,我们就完成了对RTC的配置,并通过秒钟中断来更新时间。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下一步过程。

3.11.2 硬件设计
这一节,我们使用TFTLCD模块作为输出显示,和上一节的电路完全一样,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这里我们如果想让时间在断电后还可以继续走,那么必须确保ALIENTEK MiniSTM32的电池有电。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板都是配电池的,这颗电池理论上可以使用16年,足够使用的了

附件:
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11

楼主:
3.11.3 软件设计

找到上一节的工程,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一个RTC的文件夹。然后打开USER文件夹下的工程,新建一个rtc.c的文件和rtc.h的头文件,保存在RTC文件夹下,并将RTC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打开rtc.c,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rt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tm timer;//时钟结构体
//实时时钟配置
//初始化RTC时钟,同时检测时钟是否工作正常
//BKP->DR1用于保存是否第一次配置的设置
//返回0:正常
//其他:错误代码
u8 RTC_Init(void)
{
     //检查是不是第一次配置时钟
     u8 temp=0;
     if(BKP->DR1!=0X5050)//第一次配置
     {
                 RCC->APB1ENR|=1<<28;     //使能电源时钟
                 RCC->APB1ENR|=1<<27;     //使能备份时钟
                 PWR->CR|=1<<8;           //取消备份区写保护
                 RCC->BDCR|=1<<16;        //备份区域软复位
                 RCC->BDCR&=~(1<<16);     //备份区域软复位结束
         RCC->BDCR|=1<<0;         //开启外部低速振荡器
        while((!(RCC->BDCR&0X02))&&temp<250)//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
                             temp++;
                             delay_ms(10);
                 };
                 if(temp>=250)return 1;//初始化时钟失败,晶振有问题

                 RCC->BDCR|=1<<8; //LSI作为RTC时钟
                 RCC->BDCR|=1<<15;//RTC时钟使能
                 RTC->RLH=0X0000;
                 RTC->RLL=32767;          //时钟周期设置(有待观察,看是否跑慢了?)理论值:32767
                 while(!(RTC->CRL&(1<<5)));//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while(!(RTC->CRL&(1<<3)));//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CRH|=0X01;                      //允许秒中断
    while(!(RTC->CRL&(1<<5)));//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_Set(2009,12,2,10,0,55);  //设置时间
                 RTC->CRL&=~(1<<4);           //配置更新
                 while(!(RTC->CRL&(1<<5)));   //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BKP->DR1=0X5050;
                 //BKP_Write(1,0X5050);;//在寄存器1标记已经开启了
                 //printf("FIRST TIME\n");
     }else//系统继续计时
     {
    while(!(RTC->CRL&(1<<3)));//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CRH|=0X01;                      //允许秒中断
    while(!(RTC->CRL&(1<<5)));//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printf("OK\n");
     }
     MY_NVIC_Init(0,0,RTC_IRQChannel,2);//RTC,G2,P2,S2.优先级最低
     RTC_Get();//更新时间
     return 0; //ok
}
//RTC中断服务函数
//const u8* Week[2][7]=
//{
//{"Sunday","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
//{"日","一","二","三","四","五","六"}
//};
//RTC时钟中断
//每秒触发一次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RTC->CRL&0x0001)//秒钟中断
     {
                 RTC_Get();//更新时间
                 //printf("CRL:%d\n",RTC->CRL);
     }
     if(RTC->CRL&0x0002)//闹钟中断
     {
                 //printf("Alarm!\n");
                 RTC->CRL&=~(0x0002);//清闹钟中断
                 //闹钟处理
     }
   RTC->CRL&=0X0FFA;        //清除溢出,秒钟中断标志
     while(!(RTC->CRL&(1<<5)));//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
//判断是否是闰年函数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闰年   31 29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非闰年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输入:年份
//输出:该年份是不是闰年.1,是.0,不是
u8 Is_Leap_Year(u16 year)
{
     if(year%4==0) //必须能被4整除
     {
                 if(year%100==0)
                 {
                             if(year%400==0)return 1;//如果以00结尾,还要能被400整除
                             else return 0;
                 }else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设置时钟
//把输入的时钟转换为秒钟
//以1970年1月1日为基准
//1970~2099年为合法年份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月份数据表
u8 const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月修正数据表
//平年的月份日期表
const u8 mon_table[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u8 RTC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
     u16 t;
     u32 seccount=0;
     if(syear<1970||syear>2099)return 1;
     for(t=1970;t<syear;t++)  //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
                 if(Is_Leap_Year(t))seccount+=31622400;//闰年的秒钟数
                 else seccount+=31536000;                                     //平年的秒钟数
     }
     smon-=1;
     for(t=0;t<smon;t++)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
                 seccount+=(u32)mon_table[t]*86400;//月份秒钟数相加
                 if(Is_Leap_Year(syear)&&t==1)seccount+=86400;//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
     seccount+=(u32)(sday-1)*86400;//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seccount+=(u32)hour*3600;//小时秒钟数
   seccount+=(u32)min*60;  //分钟秒钟数
     seccount+=sec;//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设置时钟
   RCC->APB1ENR|=1<<28;//使能电源时钟
   RCC->APB1ENR|=1<<27;//使能备份时钟
     PWR->CR|=1<<8;    //取消备份区写保护
     //上面三步是必须的!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CNTL=seccount&0xffff;
     RTC->CNTH=seccount>>16;
     RTC->CRL&=~(1<<4);//配置更新
     while(!(RTC->CRL&(1<<5)));//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return 0;
}
//得到当前的时间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u8 RTC_Get(void)
{
     static u16 daycnt=0;
     u32 timecount=0;
     u32 temp=0;
     u16 temp1=0;

     timecount=RTC->CNTH;//得到计数器中的值(秒钟数)
     timecount<<=16;
     timecount+=RTC->CNTL;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天数(秒钟数对应的)
     if(daycnt!=temp)//超过一天了
     {
                 daycnt=temp;
                 temp1=1970;     //从1970年开始
                 while(temp>=365)
                 {
                             if(Is_Leap_Year(temp1))//是闰年
                             {
                                         if(temp>=366)temp-=366;//闰年的秒钟数
                                         else {temp1++;break;}
                             }
                             else temp-=365;   //平年
                             temp1++;
                 }
                 timer.w_year=temp1;//得到年份
                 temp1=0;
                 while(temp>=28)//超过了一个月
                 {
                             if(Is_Leap_Year(timer.w_year)&&temp1==1)//当年是不是闰年/2月份
                             {
                                         if(temp>=29)temp-=29;//闰年的秒钟数
                                         else break;
                             }
                             else
                             {
                                         if(temp>=mon_table[temp1])temp-=mon_table[temp1];//平年
                                         else break;
                             }
                             temp1++;
                 }
                 timer.w_month=temp1+1;//得到月份
                 timer.w_date=temp+1;  //得到日期
     }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秒钟数
     timer.hour=temp/3600;     //小时
     timer.min=(temp%3600)/60; //分钟
     timer.sec=(temp%3600)%60; //秒钟
     timer.week=RTC_Get_Week(timer.w_year,timer.w_month,timer.w_date);//获取星期
     return 0;
}
//获得现在是星期几
//功能描述:输入公历日期得到星期(只允许1901-2099年)
//输入参数:公历年月日
//返回值:星期号
u8 RTC_Get_Week(u16 year,u8 month,u8 day)
{
     u16 temp2;
     u8 yearH,yearL;

     yearH=year/100;            yearL=year%100;
     //如果为21世纪,年份数加100
     if (yearH>19)yearL+=100;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
     temp2=yearL+yearL/4;
     temp2=temp2%7;
     temp2=temp2+day+table_week[month-1];
     if (yearL%4==0&&month<3)temp2--;
     return(temp2%7);
}
该代码里面,我们重点介绍RTC_Init这个函数,其他的我们就不介绍了,代码都有详细的注解,是比较好理解的。函数RTC_Init的代码见上面,我们这里仅说明一下这个函数的实现,该函数用来初始化RTC时钟,但是只在第一次的时候设置时间,以后如果重新上电/复位都不会再进行时间设置了(前提是备份电池有电),在第一次配置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上面介绍的RTC初始化步骤来做的,这里就不在多说了。而在复位之后,该函数直接就是跳过时间设置,仅仅使能秒钟中断一下,就进行中断分组,然后返回了。这样不会重复设置时间,使得我们设置的时间不会因复位或者断电而丢失。
该函数还有返回值,返回值代表此次操作的成功与否,如果返回0,则代表初始化RTC成功,如果返回值非零则代表错误代码了。
以上代码还用到了一个tm的结构体,tm是我们在rtc.h里面将要定义的一个时间结构体,用来存放时钟的年月日时分秒等信息。因为STM32的RTC只有秒钟计数器,而年月日,时分秒这些需要我们自己软件计算。我们把计算好的值保存在tm里面,方便其他程序调用。
保存rtc.c,然后将rtc.c加入HARDWARE组下,然后在rtc.h里面输入如下代码:
#ifndef __RTC_H
#define __RTC_H
//时间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8 hour;
     u8 min;
     u8 sec;
     //公历日月年周
     u16 w_year;
     u8  w_month;
     u8  w_date;
     u8  week;
}tm;
extern tm timer;
extern u8 const mon_table[12];//月份日期数据表
void Disp_Time(u8 x,u8 y,u8 size);//在制定位置开始显示时间
void Disp_Week(u8 x,u8 y,u8 size,u8 lang);//在指定位置显示星期
u8 RTC_Init(void);        //初始化RTC,返回0,失败;1,成功;
u8 Is_Leap_Year(u16 year);//平年,闰年判断
u8 RTC_Get(void);         //更新时间
u8 RTC_Get_Week(u16 year,u8 month,u8 day);
u8 RTC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设置时间
#endif
从上面代码可以看到tm结构体所包含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公历信息,包括年、月、日、周、时、分、秒等7个元素。我们以后要知道当前时间,只需要通过RTC_Get函数,执行时钟转换,然后就可以从tm里面读出当前的公历时间了。
在test.c里面,我们修改main函数如下:
const 8* Week[7]={"Sunday","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
"Saturday"};
int main(void)
{
     u8 t=0;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LED_Init();
     LCD_Init();
     RTC_Init();
     //RTC_Set(2010,6,6,23,03,55);  //设置时间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RTC TEST");
     LCD_ShowString(60,90,"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10/6/6");
     //显示时间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30,"    - -  ");
     LCD_ShowString(60,162,"  : :  ");
     while(1)
     {
                 if(t!=timer.sec)
                 {
                             t=timer.sec;
                             LCD_ShowNum(60,130,timer.w_year,4,16);
                             LCD_ShowNum(100,130,timer.w_month,2,16);
                             LCD_ShowNum(124,130,timer.w_date,2,16);
                             switch(timer.week)
                             {
                                         case 0:
                                                     LCD_ShowString(60,148,"Sunday   ");
                                                     break;
                                         case 1:
                                                     LCD_ShowString(60,148,"Monday   ");
                                                     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60,148,"Tuesday  ");
                                                     break;
                                         case 3:
                                                     LCD_ShowString(60,148,"Wednesday");
                                                     break;
                                         case 4:
                                                     LCD_ShowString(60,148,"Thursday ");
                                                     break;
                                         case 5:
                                                     LCD_ShowString(60,148,"Friday   ");
                                                     break;
                                         case 6:
                                                     LCD_ShowString(60,148,"Saturday ");
                                                     break;
                             }
                             LCD_ShowNum(60,162,timer.hour,2,16);
                             LCD_ShowNum(84,162,timer.min,2,16);
                             LCD_ShowNum(108,162,timer.sec,2,16);
                             LED0=!LED0;
                 }
                 delay_ms(10);
     };
}
这部分代码就不再需要详细解释了,在包含了rtc.h之后,通过判断tm.sec是否改变来决定要不要更新时间显示。同时我们设置LED0每2秒钟闪烁一次,用来提示程序已经开始跑了。上面代码中,我们屏蔽了如下这句:
//RTC_Set(2010,6,6,23,03,55);  //设置时间
该句用于设置时间,因为我们在第一次设置之后就不需要再设置了,所以我们把该句屏蔽掉了,如果大家需要设置新的时间,只要修改相应的参数,并使用该函数就好了。然后编译整个工程,开始下载程序观看实际结果。
至此,RTC实时时钟的软件设计就完成了,接下来开始下载与测试。

3.11.4 下载与测试

将代码下载到MiniSTM32后,可以看到DS0不停的闪烁,提示程序已经在运行了。同时可以看到TFTLCD模块开始显示时间,实际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3.11.4.1 RTC实验效果图
大家可以试试按复位按钮,或者把电断掉几秒钟,再次接上电源,看看时间是否还在继续走。

网友A:
用的哪家的板子啊

网友B:
rtc是不可或缺的啊

网友C:
寄存器讲解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