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lientek STM32 实验13】--ADC实验

楼主(2019-03-25):
原贴链接: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

3.13 ADC实验

这一节我们将向大家介绍STM32的ADC。本节将利用STM32的ADC1通道0来采样外部电压值值,并在TFTLCD模块上显示出来。本节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3.13.1 STM32 ADC简介
3.13.2 硬件设计
3.13.3 软件设计
3.13.4 下载与测试

3.13.1 STM32 ADC简介

STM32拥有1~3个ADC,这些ADC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使用双重模式(提高采样率)。STM32的ADC是12位逐次逼近型的模拟数字转换器。它有18个通道,可测量16个外部和2个内部信号源。各通道的A/D转换可以单次、连续、扫描或间断模式执行。ADC的结果可以左对齐或右对齐方式存储在16位数据寄存器中。 模拟看门狗特性允许应用程序检测输入电压是否超出用户定义的高/低阀值。
STM32F103系列最少都拥有2个ADC,我们选择的STM32F103RBT6也包含有2个ADC。STM32的ADC最大的转换速率为1Mhz,也就是转换时间为1us(在ADCCLK=14M,采样周期为1.5个ADC时钟下得到),不要让ADC的时钟超过14M,否则将导致结果准确度下降。
STM32将ADC的转换分为2个通道组:规则通道组和注入通道组。规则通道相当于你运行的程序,而注入通道呢,就相当于中断。在你程序正常执行的时候,中断是可以打断你的执行的。同这个类似,注入通道的转换可以打断规则通道的转换, 在注入通道被转换完成之后,规则通道才得以继续转换。
通过一个形象的例子可以说明:假如你在家里的院子内放了5个温度探头,室内放了3个温度探头;你需要时刻监视室外温度即可,但偶尔你想看看室内的温度;因此你可以使用规则通道组循环扫描室外的5个探头并显示AD转换结果,当你想看室内温度时,通过一个按钮启动注入转换组(3个室内探头)并暂时显示室内温度,当你放开这个按钮后,系统又会回到规则通道组继续检测室外温度。从系统设计上,测量并显示室内温度的过程中断了测量并显示室外温度的过程,但程序设计上可以在初始化阶段分别设置好不同的转换组,系统运行中不必再变更循环转换的配置,从而达到两个任务互不干扰和快速切换的结果。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规则组和注入组的划分,当你按下按钮后,需要从新配置AD循环扫描的通道,然后在施放按钮后需再此配置AD循环扫描的通道。
上面的例子因为速度较慢,不能完全体现这样区分(规则通道组和注入通道组)的好处,但在工业应用领域中有很多检测和监视探头需要较快地处理,这样对AD转换的分组将简化事件处理的程序并提高事件处理的速度。
STM32ADC的规则通道组最多包含16个转换,而注入通道组最多包含4个通道。关于这两个通道组的详细介绍,请参考《STM32参考手册的》第113页,第10章。
STM32的ADC可以进行很多种不同的转换模式,这些模式在《STM32参考手册》的第10章也都有详细介绍,我们这里就不在一一列举了。我们本节仅介绍如何使用规则通道的单次转换模式。
STM32的ADC在单次转换模式下,只执行一次转换,该模式可以通过ADC_CR2寄存器的ADON位(只适用于规则通道)启动,也可以通过外部触发启动(适用于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这是CONT位为0。
以规则通道为例,一旦所选择的通道转换完成,转换结果将被存在ADC_DR寄存器中,EOC(转换结束)标志将被置位,如果设置了EOCIE,则会产生中断。然后ADC将停止,直到下次启动。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执行规则通道的单次转换,需要用到的ADC寄存器。第一个要介绍的是ADC控制寄存器(ADC_CR1和ADC_CR2)。ADC_CR1的各位描述如下:

                   图3.13.1.1寄存器ADC_CR1各位描述
这里我们不再详细介绍每个位,而是抽出几个我们这一节要用到的位进行针对性的介绍,详细的说明及介绍,请参考《STM32参考手册》第10章的相关章节。
ADC_CR1的SCAN位,该位用于设置扫描模式,由软件设置和清除,如果设置为1,则使用扫描模式,如果为0,则关闭扫描模式。在扫描模式下,由ADC_SQRx或ADC_JSQRx寄存器选中的通道被转换。如果设置了EOCIE或JEOCIE,只在最后一个通道转换完毕后才会产生EOC或JEOC中断。
     ADC_CR1[19:16]用于设置ADC的操作模式,详细的对应关系如下:

                          图3.13.1.2 ADC操作模式
本节我们要使用的是独立模式,所以设置这几位为0就可以了。接着我们介绍ADC_CR2,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下:

                      图3.13.1.3寄存器ADC_CR2操作模式
该寄存器我们也只针对性的介绍一些位:ADCON位用于开关AD转换器。而CONT位用于设置是否进行连续转换,我们使用单次转换,所以CONT位必须为0。CAL和RSTCAL用于AD校准。ALIGN用于设置数据对齐,我们使用右对齐,该位设置为0。
EXTSEL[2:0]用于选择启动规则转换组转换的外部事件,详细的设置关系如下:

                           图3.13.1.4 ADC全气动规则转换事件设置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软件触发(SWSTART),所以设置这3个位为111。ADC_CR2的SWSTART位用于开始规则通道的转换,我们每次转换(单次转换模式下)都需要向该位写1。AWDEN为用于使能温度传感器和Vrefint。STM32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我们将在下一节介绍。
第二个要介绍的是ADC采样事件寄存器(ADC_SMPR1和ADC_SMPR2),这两个寄存器用于设置通道0~17的采样时间,每个通道占用3个位。ADC_SMPR1的各位描述如下:

                                     图3.13.1.5  寄存器ADC_SMPR1各位描述
ADC_SMPR2的各位描述如下图所示:

                                                 图3.13.1.6  寄存器ADC_SMPR2各位描述
对于每个要转换的通道,采样时间建议尽量长一点,以获得较高的准确度,但是这样会降低ADC的转换速率。ADC的转换时间可以由下式计算:
                                        Tcovn=采样时间+12.5个周期
其中:Tcovn为总转换时间,采样时间是根据每个通道的SMP位的设置来决定的。例如,当ADCCLK=14Mhz的时候,并设置1.5个周期的采样时间,则得到:Tcovn=1.5+12.5=14个周期=1us。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ADC规则序列寄存器(ADC_SQR1~3),该寄存器总共有3个,这几个寄存器的功能都差不多,这里我们仅介绍一下ADC_SQR1,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下:

                                            图3.13.1.7  寄存器ADC_ SQR1各位描述
L[3:0]用于存储规则序列的长度,我们这里只用了1个,所以设置这几个位的值为0。其他的SQ13~16则存储了规则序列中第13~16个通道的编号(0~17)。另外两个规则序列寄存器同ADC_SQR1大同小异,我们这里就不再介绍了,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选择的是单次转换,所以只有一个通道在规则序列里面,这个序列就是SQ0,通过ADC_SQR3的最低5位设置。
第四个要介绍的是ADC规则数据寄存器(ADC_DR)。规则序列中的AD转化结果都将被存在这个寄存器里面,而注入通道的转换结果被保存在ADC_JDRx里面。ADC_DR的各位描述如下:

                                                      图3.13.1.8  寄存器ADC_ JDRx各位描述
这里要提醒一点的是,该寄存器的数据可以通过ADC_CR2的ALIGN位设置左对齐还是右对齐。在读取数据的时候要注意。
最后一个要介绍的ADC寄存器为ADC状态寄存器(ADC_SR),该寄存器保存了ADC转换时的各种状态。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下:

                                                     图3.13.1.9  寄存器ADC_ SR各位描述
这里我们要用到的是EOC位,我们通过判断该位来决定是否此次规则通道的AD转换已经完成,如果完成我们就从ADC_DR中读取转换结果,否则等待转换完成。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了解了STM32的单次转换模式下的相关设置,这一节我们使用ADC1的通道0来进行AD转换,其详细设置步骤如下:
1)开启PA口时钟,设置PA0为模拟输入。
STM32F103RBT6的ADC通道0在PA0上,所以,我们先要使能PORTA的时钟,然后设置PA0为模拟输入。
2)使能ADC1时钟,并设置分频因子。
要使用ADC1,第一步就是要使能ADC1的时钟,在使能完时钟之后,进行一次ADC1的复位。接着我们就可以通过RCC_CFGR设置ADC1的分频因子。分频因子要确保ADC1的时钟(ADCCLK)不要超过14Mhz。
3)设置ADC1的工作模式。
在设置完分频因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ADC1的模式配置了,设置单次转换模式、触发方式选择、数据对齐方式等都在这一步实现。
4)设置ADC1规则序列的相关信息。
接下来我们要设置规则序列的相关信息,我们这里只有一个通道,并且是单次转换的,所以设置规则序列中通道数为1,然后设置通道0的采样周期。
5)开启AD转换器,并校准。
在设置完了以上信息后,我们就开启AD转换器,执行复位校准和AD校准,注意这两步是必须的!不校准将导致结果很不准确。
6)读取ADC值。
在上面的校准完成之后,ADC就算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设置规则序列0里面的通道,然后启动ADC转换。在转换结束后,读取ADC1_DR里面的值就是了。
通过以上几个步骤的设置,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使用STM32的ADC1来执行AD转换操作了。

3.13.2 硬件设计

这一节,我们通过ADC1的通道0(PA0)来读取外部电压值,MiniSTM32开发板没有设计电压源在上面,但是板上有几个可以提供测试的地方:1,3.3V电源。2,GND。3,后备电池。注意:这里不能接到板上5V电源上去测试,这可能会烧坏ADC!。
因为要连接到其他地方测试电压,所以我们需要1跟杜邦线,或者自备的连接线也可以,一头插在PA0上,另外一头就接你要测试的电压点(确保该电压不大于3.3V即可)。
这里需要用到TFTLCD模块,所以,要把LCD模块先接到板子上。除此之外,硬件上其他地方没什么要改的。
以测试3.3V电源电压为例,实物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3.13.2.1 ADC实验实物连接图

附件:
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13

网友A: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B:
这个板子用的什么基准呀

网友C:
电压基准用的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