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lientek STM32 实验17】--SPI-Flash 实验

楼主(2019-03-25):
原贴链接: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

3.17 SPI 实验
这一节我们将向大家介绍SPI。本节将利用SPI来实现对外部FLASH(W25X16)的读写,并将结果显示在TFTLCD模块上。本节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3.17.1 SPI 简介
3.17.2 硬件设计
3.17.3 软件设计
3.17.4 下载与测试

3.17.1 SPI 简介
SPI 是英语Serial Peripheralinterface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串行外围设备接口。是Motorola首先在其MC68HCXX系列处理器上定义的。SPI接口主要应用在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转换器,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正是出于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现在越来越多的芯片集成了这种通信协议,STM32也有SPI接口。
SPI接口一般使用4条线:
MISO 主设备数据输入,从设备数据输出。
MOSI 主设备数据输出,从设备数据输入。
SCLK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CS从设备片选信号,由主设备控制。
SPI主要特点有:可以同时发出和接收串行数据;可以当作主机或从机工作;提供频率可编程时钟;发送结束中断标志;写冲突保护;总线竞争保护等。
SPI总线四种工作方式 SPI 模块为了和外设进行数据交换,根据外设工作要求,其输出串行同步时钟极性和相位可以进行配置,时钟极性(CPOL)对传输协议没有重大的影响。如果CPOL=0,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如果CPOL=1,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时钟相位(CPHA)能够配置用于选择两种不同的传输协议之一进行数据传输。如果CPHA=0,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如果CPHA=1,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SPI主模块和与之通信的外设备时钟相位和极性应该一致。
不同时钟相位下的总线数据传输时序见下图:

图3.17.1.1不同时钟相位下的总线传输时序(CPHA=0/1)

STM32的SPI功能很强大,SPI时钟最多可以到18Mhz,支持DMA,可以配置为SPI协议或者I2S协议。
本节,我们将利用STM32的SPI来读取外部SPIFLASH芯片(W25X16),实现类似上节的功能。这里对SPI我们只简单介绍一下SPI的使用,STM32的SPI详细介绍请参考《STM32参考手册》第422页,22节。然后我们再介绍下SPIFLASH芯片。
这节,我们使用STM32的SPI1的主模式,下面就来看看SPI1部分的设置步骤吧,STM32的主模式配置步骤如下:
1)配置相关引脚的复用功能,使能SPI1时钟。
我们要用SPI1,第一步就要是能SPI1的时钟,SPI1的时钟通过APB2ENR的第12位来设置。其次要设置SPI1的相关引脚为复用输出,这样才会连接到SPI1上否则这些IO口还是默认的状态,也就是标准输入输出口。这里我们使用的是PA5、6、7这3个(SCK.、MISO、MOSI,CS使用软件管理方式),所以设置这三个为复用IO。
2)设置SPI1工作模式。
这一步全部是通过SPI1_CR1来设置,我们设置SPI1为主机模式,设置数据格式为8位,然后通过CPOL和CPHA位来设置SCK时钟极性及采样方式。并设置SPI1的时钟频率(最大18Mhz),以及数据的格式(MSB在前还是LSB在前)。
3)使能SPI1。
这一步通过SPI1_CR1的bit6来设置,以启动SPI1,在启动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SPI通讯了。
SPI1的使用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介绍一下W25X16。W25X16是华邦公司推出的继W25X10/20/40/80(从1Mb~8Mb)后容量更大的FLASH产品,W25X16的容量为16Mb,还有容量更大的W25X32/64,ALIENTEK所选择的W25X16容量为16Mb,也就是2M字节,同AT45DB161是一样大小的。
W25X16将2M的容量分为32个块(Block),每个块大小为64K字节,每个块又分为16个扇区(Sector),每个扇区4K个字节。W25X16的最少擦除单位为一个扇区,也就是每次必须擦除4K个字节。这样我们需要给W25X16开辟一个至少4K的缓存区,这样对SRAM要求比较高(相对于AT45DB161来说),但是它有价格及供货上的优势。
W25X16的差些周期为10000次,具有20年的数据保存期限,支持电压为2.7~3.6V,W25X16支持标准的SPI,还支持双输出的SPI,最大SPI时钟可以到75Mhz(双输出时相当于150Mhz),更多的W25X16的介绍,请参考W25X16的DATASHEET。
3.17.2 硬件设计
本节实验功能简介:开机的时候先检测W25X16是否存在,然后在主循环里面用1个按键用来执行写入W25X16的操作,另外一个按键用来执行读出操作,在TFTLCD模块上显示相关信息。同时用DS0提示程序正在运行。
所要用到的硬件资源如下:
1)STM32F103RBT6。
2)DS0(外部LED0)。
3)KEY0和KEY2。
4)TFTLCD液晶模块。
5)W25X16。
前面4部分的资源,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请大家参考相关章节。这里只介绍W25X16与STM32的连接,板上的W25X16是直接连在STM32F103RBT6上的,连接关系如下图:

图3.17.2.1STM32F103RBT6与W25X16连接电路图

楼主:
3.17.3 软件设计
打开上一节的工程,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一个FLASH的文件夹和SPI的文件夹。然后新建一个flash.c和flash.h的文件保存在FLASH文件夹下,新建spi.c和spi.h的文件,保存在SPI文件夹下,并将这两个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打开spi.c文件,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spi.h"
//MiniSTM32开发板
//SPI 驱动 V1.2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6/13
//SPI口初始化
//这里针是对SPI1的初始化
voidSPIx_Init(void)
{
     RCC->APB2ENR|=1<<2;       //PORTA时钟使能
     RCC->APB2ENR|=1<<12;      //SPI1时钟使能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GPIOA->CRL&=0X000FFFFF;
     GPIOA->CRL|=0XBBB00000;//PA5.6.7复用
     GPIOA->ODR|=0X7<<5;    //PA5.6.7上拉
     SPI1->CR1|=0<<10;//全双工模式
     SPI1->CR1|=1<<9; //软件nss管理
     SPI1->CR1|=1<<8;
     SPI1->CR1|=1<<2; //SPI主机
     SPI1->CR1|=0<<11;//8bit数据格式
     SPI1->CR1|=1<<1; //空闲模式下SCK为1 CPOL=1
     SPI1->CR1|=1<<0; //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间边沿开始,CPHA=1
     SPI1->CR1|=7<<3; //Fsck=Fcpu/256
     SPI1->CR1|=0<<7; //MSBfirst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SPIx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SPI 速度设置函数
//SpeedSet:
//SPI_SPEED_2   2分频   (SPI 36M@sys 72M)
//SPI_SPEED_8   8分频   (SPI 9M@sys 72M)
//SPI_SPEED_16  16分频  (SPI 4.5M@sys 72M)
//SPI_SPEED_256256分频 (SPI281.25K@sys 72M)
voidSPIx_SetSpeed(u8 SpeedSet)
{
     SPI1->CR1&=0XFFC7;//Fsck=Fcpu/256
     if(SpeedSet==SPI_SPEED_2)//二分频
     {
                 SPI1->CR1|=0<<3;//Fsck=Fpclk/2=36Mhz
     }else if(SpeedSet==SPI_SPEED_8)//八分频
     {
                 SPI1->CR1|=2<<3;//Fsck=Fpclk/8=9Mhz
     }else if(SpeedSet==SPI_SPEED_16)//十六分频
     {
                 SPI1->CR1|=3<<3;//Fsck=Fpclk/16=4.5Mhz
     }else                                         //256分频
     {
                 SPI1->CR1|=7<<3;//Fsck=Fpclk/256=281.25Khz 低速模式
     }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
//SPIx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SPIx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SPI1->SR&1<<1)==0)//等待发送区空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1->DR=TxData;                     //发送一个byte
     retry=0;
     while((SPI1->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1->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此部分代码主要初始化SPI,这里我们选择的是SPI1,所以在SPIx_Init函数里面,其相关的操作都是针对SPI1的,其初始化步骤和我们上面介绍的一样。在初始化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SPI1了,在SPIx_Init函数里面,把SPI1的波特率设置成了最低(281.25Khz)。在外部函数里面,我们通过SPIx_SetSpeed来设置SPI1的速度,而我们的数据发送和接收则是通过SPIx_ReadWriteByte函数来实现的。、
保存spi.c,并把该文件加入RDWARE组下面,然后我们打开spi.h在里面输入如下代码:
#ifndef __SPI_H
#define __SPI_H
#include "sys.h"
//Mini STM32开发板
//SPI 驱动 V1.1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6/13
// SPI总线速度设置
#define SPI_SPEED_2   0
#define SPI_SPEED_8   1
#define SPI_SPEED_16  2
#define SPI_SPEED_256 3
void SPIx_Init(void);                                  //初始化SPI口
void SPIx_SetSpeed(u8 SpeedSet); //设置SPI速度
u8 SPIx_ReadWriteByte(u8 TxData);//SPI总线读写一个字节
#endif
     此部分代码我们就不多介绍了,保存spi.h,然后我们打开flash.c,在里面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 "flash.h"
#include "spi.h"
#include "delay.h"
//Mini STM32开发板
//W25X16 驱动函数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6/13
//V1.0
//4Kbytes为一个Sector
//16个扇区为1个Block
//W25X16
//容量为2M字节,共有32个Block,512个Sector
//初始化SPI FLASH的IO口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RCC->APB2ENR|=1<<2;       //PORTA时钟使能
     //这里
     GPIOA->CRL&=0XFFF000FF;
     GPIOA->CRL|=0X00033300;//PA2.3.4推挽
     GPIOA->ODR|=0X7<<2;    //PA2.3.4上拉
     SPIx_Init();                      //初始化SPI
}

//读取SPI_FLASH的状态寄存器
//BIT7 6   5   4  3   2   1   0
//SPR  RV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SPR:默认0,状态寄存器保护位,配合WP使用
//TB,BP2,BP1,BP0:FLASH区域写保护设置
//WEL:写使能锁定
//BUSY:忙标记位(1,忙;0,空闲)
//默认:0x00
u8 SPI_Flash_ReadSR(void)
{
     u8byte=0;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SPIx_ReadWriteByte(W25X_ReadStatusReg);    //发送读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byte=SPIx_ReadWriteByte(0Xff);             //读取一个字节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returnbyte;
}
//写SPI_FLASH状态寄存器
//只有SPR,TB,BP2,BP1,BP0(bit7,5,4,3,2)可以写!!!
void SPI_FLASH_Write_SR(u8 sr)
{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SPIx_ReadWriteByte(W25X_WriteStatusReg);   //发送写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SPIx_ReadWriteByte(sr);               //写入一个字节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
//SPI_FLASH写使能
//将WEL置位
void SPI_FLASH_Write_Enable(void)
{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SPIx_ReadWriteByte(W25X_WriteEnable);      //发送写使能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
//SPI_FLASH写禁止
//将WEL清零
void SPI_FLASH_Write_Disable(void)
{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SPIx_ReadWriteByte(W25X_WriteDisable);     //发送写禁止指令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
//读取芯片ID W25X16的ID:0XEF14
u16 SPI_Flash_ReadID(void)
{u16Temp = 0;
     SPI_FLASH_CS=0;
     SPIx_ReadWriteByte(0x90);//发送读取ID命令
     SPIx_ReadWriteByte(0x00);
     SPIx_ReadWriteByte(0x00);
     SPIx_ReadWriteByte(0x00);
     Temp|=SPIx_ReadWriteByte(0xFF)<<8;
     Temp|=SPIx_ReadWriteByte(0xFF);
     SPI_FLASH_CS=1;
     returnTemp;
}
//读取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ReadAddr:开始读取的地址(24bit)
//NumByteToRead:要读取的字节数(最大65535)
void SPI_Flash_Read(u8* pBuffer,u32ReadAddr,u16 NumByteToRead)
{  u16 i;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SPIx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SPIx_ReadWriteByte((u8)((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x_ReadWriteByte((u8)((ReadAddr)>>8));
   SPIx_ReadWriteByte((u8)ReadAddr);
   for(i=0;i<NumByteToRead;i++)
     {
       pBuffer=SPIx_ReadWriteByte(0XFF);  //循环读数
   }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
//SPI在一页(0~65535)内写入少于256个字节的数据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最大256字节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256),该数不应该超过该页的剩余字节数!!!
void SPI_Flash_Write_Page(u8* pBuffer,u32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
     u16 i;
   SPI_FLASH_Write_Enable();                  //SET WEL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SPIx_ReadWriteByte(W25X_PageProgram);      //发送写页命令
   SPIx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x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8));
   SPIx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
   for(i=0;i<NumByteToWrite;i++)SPIx_ReadWriteByte(pBuffer);//循环写数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SPI_Flash_Wait_Busy();                                                    //等待写入结束
}
//无检验写SPI FLASH
//必须确保所写的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全部为0XFF,否则在非0XFF处写入的数据将失败!
//具有自动换页功能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但是要确保地址不越界!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CHECK OK
void SPI_Flash_Write_NoCheck(u8*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
     u16pageremain;
     pageremain=256-WriteAddr%256;//单页剩余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pageremain=NumByteToWrite;//不大于256个字节
     while(1)
     {
                 SPI_Flash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pageremain);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
                             pBuffer+=pageremain;
                             WriteAddr+=pageremain;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减去已经写入了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256)pageremain=256;//一次可以写入256个字节
                             elsepageremain=NumByteToWrite;            //不够256个字节了
                 }
     };
}
//写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该函数带擦除操作!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u8 SPI_FLASH_BUF[4096];
void SPI_Flash_Write(u8* pBuffer,u32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
     u32secpos;
     u16secoff;
     u16secremain;
     u16 i;
     secpos=WriteAddr/4096;//扇区地址0~511 for w25x16
     secoff=WriteAddr%4096;//在扇区内的偏移
     secremain=4096-secoff;//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secremain=NumByteToWrite;//不大于4096个字节
     while(1)
     {
                 SPI_Flash_Read(SPI_FLASH_BUF,secpos*4096,4096);//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i=0;i<secremain;i++)//校验数据
                 {
                             if(SPI_FLASH_BUF[secoff+i]!=0XFF)break;//需要擦除
                 }
                 if(i<secremain)//需要擦除
                 {
                             SPI_Flash_Erase_Sector(secpos);//擦除这个扇区
                             for(i=0;i<secremain;i++)    //复制
                             {
                                         SPI_FLASH_BUF[i+secoff]=pBuffer;
                             }
                             SPI_Flash_Write_NoCheck(SPI_FLASH_BUF,secpos*4096,4096);//写入整个扇区

                 }elseSPI_Flash_Write_NoCheck(pBuffer,WriteAddr,secremain);//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写入未结束
                 {
                             secpos++;//扇区地址增1
                             secoff=0;//偏移位置为0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secremain;//写地址偏移
                             NumByteToWrite-=secremain;                                         //字节数递减
                             if(NumByteToWrite>4096)secremain=4096;          //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secremain=NumByteToWrite;                                    //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
//擦除整个芯片
//整片擦除时间:
//W25X16:25s
//W25X32:40s
//W25X64:40s
//等待时间超长...
void SPI_Flash_Erase_Chip(void)
{
   SPI_FLASH_Write_Enable();                  //SET WEL
   SPI_Flash_Wait_Busy();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SPIx_ReadWriteByte(W25X_ChipErase);        //发送片擦除命令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SPI_Flash_Wait_Busy();                                                    //等待芯片擦除结束
}
//擦除一个扇区
//Dst_Addr:扇区地址0~511 for w25x16
//擦除一个山区的最少时间:150ms
void SPI_Flash_Erase_Sector(u32Dst_Addr)
{
     Dst_Addr*=4096;
   SPI_FLASH_Write_Enable();                 //SET WEL
   SPI_Flash_Wait_Busy();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SPIx_ReadWriteByte(W25X_SectorErase);      //发送扇区擦除指令
   SPIx_ReadWriteByte((u8)((Dst_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x_ReadWriteByte((u8)((Dst_Addr)>>8));
   SPIx_ReadWriteByte((u8)Dst_Addr);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SPI_Flash_Wait_Busy();                                                     //等待擦除完成
}
//等待空闲
void SPI_Flash_Wait_Busy(void)
{
     while((SPI_Flash_ReadSR()&0x01)==0x01);  // 等待BUSY位清空
}
//进入掉电模式
void SPI_Flash_PowerDown(void)
{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SPIx_ReadWriteByte(W25X_PowerDown);        //发送掉电命令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delay_us(3);                               //等待TPD
}
//唤醒
void SPI_Flash_WAKEUP(void)
{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SPIx_ReadWriteByte(W25X_ReleasePowerDown);   // send W25X_PowerDown command 0xAB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delay_us(3);                               //等待TRES1
}
此部分代码里面一个最关键的函数就是voidSPI_Flash_Writ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该函数可以在W25X16的任意地址开始写入任意长度(必须不超过W25X16的容量)的数据。我们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思路:先获得首地址(WriteAddr)所在的扇区,并计算在扇区内的偏移,然后判断要写入的数据长度是否超过本扇区所剩下的长度,如果不超过,再先看看是否要删除,如果不要,则直接写入数据即可,如果要则读出整个扇区,在偏移处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然后擦除这个扇区,再一次性写入。当所需要写入的数据长度超过一个扇区的长度的时候,我们先按照前面的步骤把扇区剩余部分写完,再在新扇区内执行同样的操作,如此循环,直到写入结束。
其他的代码就比较简单了,我们这里不介绍了。保存falsh.c,然后加入到HARDWARE组下面,再打开flahs.h,在该文件里面输入如下代码:
#ifndef __FLASH_H
#define __FLASH_H
#include "sys.h"
//Mini STM32开发板
//W25X16 驱动函数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6/13
//V1.0
#define       SPI_FLASH_CSPAout(2)  //选中FLASH
////////////////////////////////////////////////////////////////////////////
//W25X16读写
#define FLASH_ID 0XEF14
//指令表
#define W25X_WriteEnable             0x06
#define W25X_WriteDisable                        0x04
#define W25X_ReadStatusReg                      0x05
#define W25X_WriteStatusReg                     0x01
#define W25X_ReadData                             0x03
#define W25X_FastReadData                       0x0B
#define W25X_FastReadDual                       0x3B
#define W25X_PageProgram                        0x02
#define W25X_BlockErase                           0xD8
#define W25X_SectorErase              0x20
#define W25X_ChipErase                            0xC7
#define W25X_PowerDown                         0xB9
#define W25X_ReleasePowerDown   0xAB
#define W25X_DeviceID                             0xAB
#define W25X_ManufactDeviceID    0x90
#define W25X_JedecDeviceID                     0x9F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u16 SPI_Flash_ReadID(void);             //读取FLASH ID
u8  SPI_Flash_ReadSR(void);        //读取状态寄存器
void SPI_FLASH_Write_SR(u8 sr);              //写状态寄存器
void SPI_FLASH_Write_Enable(void);  //写使能
void SPI_FLASH_Write_Disable(void);        //写保护
void SPI_Flash_Read(u8* pBuffer,u32ReadAddr,u16 NumByteToRead);   //读取flash
void SPI_Flash_Write(u8* pBuffer,u32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写入flash
void SPI_Flash_Erase_Chip(void);                  //整片擦除
void SPI_Flash_Erase_Sector(u32Dst_Addr);//扇区擦除
void SPI_Flash_Wait_Busy(void);           //等待空闲
void SPI_Flash_PowerDown(void);           //进入掉电模式
void SPI_Flash_WAKEUP(void);                               //唤醒
#endif
这里面就定义了一些与W25X16操作相关的命令,这些命令在W25X16的数据手册上都有详细的介绍,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参考该数据手册,其他的就没啥好说的了。保存此部分代码。
最后,我们在test.c里面,修改main函数如下:
//要写入到W25X16的字符串数组
const u8 TEXT_Buffer[]={"MiniSTM32SPI TEST"};
#define SIZE sizeof(TEXT_Buffer)
int main(void)
{
     u8key;
     u16i=0;
     u8datatemp[SIZE];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串口1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CD_Init();                   //TFTLCD液晶初始化
     SPI_Flash_Init();   //SPI FLASH 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50,"MiniSTM32");
     LCD_ShowString(60,70,"SPITEST");
     LCD_ShowString(60,90,"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10/6/11");

     while(SPI_Flash_ReadID()!=FLASH_ID)//检测不到W25X16
     {
                 i=SPI_Flash_ReadID();
                 printf("ID:%d",i);
                 LCD_ShowString(60,130,"W25X16Check Failed!");
                 delay_ms(500);
                 LCD_ShowString(60,130,"   Please Check!    ");
                 delay_ms(500);
                 LED0=!LED0;//DS0闪烁
     }
     LCD_ShowString(60,130,"W25X16Ready!");
     //显示提示信息
     LCD_ShowString(60,150,"KEY0:WriteKEY2:Read");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while(1)
     {
                 key=KEY_Scan();
                 if(key==1)//KEY0按下,写入SPIFLASH
                 {
                             LCD_Fill(0,170,239,319,WHITE);//清除半屏
                             LCD_ShowString(60,170,"StartWrite W25X16....");
                             SPI_Flash_Write((u8*)TEXT_Buffer,1000,SIZE);//从1000字节处开始,写入SIZE长度的数据
                             LCD_ShowString(60,170,"W25X16Write Finished!");//提示传送完成
                 }
                 if(key==3)//KEY1按下,读取写入的字符传字符串并显示
                 {
                             LCD_ShowString(60,170,"StartRead W25X16.... ");
                             SPI_Flash_Read(datatemp,1000,SIZE);//从1000地址处开始,读出SIZE个字节
                             LCD_ShowString(60,170,"TheData Readed Is:  ");//提示传送完成
                             LCD_ShowString(60,190,datatemp);//显示读到的字符串
                 }
                 i++;
                 delay_ms(1);
                 if(i==200)
                 {
                             LED0=!LED0;//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i=0;
                 }
     }
}
这部分代码和IIC实验那部分代码大同小异,我们就不多说了,实现的功能就和IIC差不多,不过此次写入和读出的是SPIFLASH,而不是EEPROM。

楼主:
附件:
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17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哪种模式啊

网友B:
三线制的还是四线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