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lientek STM32 实验18】--触摸屏实验

楼主(2019-03-25):
原贴链接: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

3.18 触摸屏实验
ALIENTKE MiniSTM3开发板本身并没有触摸屏控制器,但是它支持触摸屏,可以通过外接带触摸屏的LCD模块(比如ALIENTEKTFTLCD模块),来实现触摸屏控制。这一节我们将向大家介绍STM32控制ALIENTKETFTLCD模块。本节将利用软件模拟SPI来实现对TFTLCD模块的触摸屏控制,最终实现一个手写的功能。本节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3.18.1 触摸屏简介
3.18.2 硬件设计
3.18.3 软件设计
3.18.4 下载与测试

3.18.1 触摸屏简介
电阻屏的特点有:
1)是一种对外界完全隔离的工作环境,不怕灰尘、水汽和油污。
2)可以用任何物体来触摸,可以用来写字画画,这是它们比较大的优势。
3)电阻触摸屏的精度只取决于A/D转换的精度,因此都能轻松达到4096*4096。
从以上介绍可知,触摸屏都需要一个AD转换器, 一般来说是需要一个控制器的。ALIENTEK TFTLCD模块选择的是四线电阻式触摸屏,这种触摸屏的控制芯片有很多,包括:ADS7843、ADS7846、TSC2046、XPT2046和AK4182等。这几款芯片的驱动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你只要写出了ADS7843的驱动,这个驱动对其他几个芯片也是有效的。而且封装也有一样的,完全PINTOPIN。所以在替换起来,很方便。
ALIENTEK TFTLCD模块自带的触摸屏控制芯片为XPT2046。XPT2046是一款4导线制触摸屏控制器,内含12位分辨率125KHz转换速率逐步逼近型A/D转换器。XPT2046支持从1.5V到5.25V的低电压I/O接口。XPT2046能通过执行两次A/D转换查出被按的屏幕位置, 除此之外,还可以测量加在触摸屏上的压力。内部自带2.5V参考电压可以作为辅助输入、温度测量和电池监测模式之用,电池监测的电压范围可以从0V到6V。XPT2046片内集成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在2.7V的典型工作状态下,关闭参考电压,功耗可小于0.75mW。XPT2046采用微小的封装形式:TSSOP-16,QFN-16(0.75mm厚度)和VFBGA-48。工作温度范围为-40℃~+85℃。
该芯片完全是兼容ADS7843和ADS7846的,关于这个芯片的详细使用,可以参考这两个芯片的datasheet。

3.18.2 硬件设计
本节实验功能简介:开机的时候先通过24C01的数据判断触摸屏是否已经校准过,如果没有校准,则执行校准程序,校准过后再进入手写程序。如果已经校准了,就直接进入手写程序,此时可以通过按动屏幕来实现手写输入。屏幕上会有一个清空的操作区域(RST),点击这个地方就会将输入全部清除,恢复白板状态。程序会设置一个强制校准,就是通过按KEY0来实现,只要按下KEY0就会进入强制校准程序,这个强制校准程序是必须的。
所要用到的硬件资源如下:
1)STM32F103RBT6。
2)DS0(外部LED0)。
3)KEY0。
4)TFTLCD液晶模块。
5)24C01。
所有这些资源与STM32的连接图,在前面都已经介绍了,这里我们只针对TFTLCD模块与STM32的连接端口再说明一下,TFTLCD模块的触摸屏总共有5跟线与STM32连接,连接电路图如下:

                      图3.18.2.1 触摸屏与STM32F103RBT6连接图

楼主:
3.18.3 软件设计
打开上一节的工程,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一个TOUCH文件夹。然后新建一个touch.c和touch.h的文件保存在TOUCH文件夹下,并将这个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打开touch.c文件,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 "touch.h"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24cxx.h"
//Mini STM32开发板
//ADS7843/7846/UH7843/7846/XPT2046/TSC2046 驱动函数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6/13
//V1.3
Pen_Holder Pen_Point;//定义笔实体
//SPI写数据
//向7843写入1byte数据
void ADS_Write_Byte(u8 num)
{
   u8count=0;
   for(count=0;count<8;count++)
   {
          if(num&0x80)TDIN=1;
          elseTDIN=0;
          num<<=1;
          TCLK=0;//上升沿有效
          TCLK=1;
   }
}
//SPI读数据
//从7846/7843/XPT2046/UH7843/UH7846读取adc值
u16 ADS_Read_AD(u8 CMD)
{   u8 count=0;
   u16 Num=0;
   TCLK=0;//先拉低时钟
   TCS=0; //选中ADS7843
   ADS_Write_Byte(CMD);//发送命令字
   delay_us(6);//ADS7846的转换时间最长为6us
   TCLK=1;//给1个时钟,清除BUSY
   TCLK=0;
   for(count=0;count<16;count++)
   {       Num<<=1;
          TCLK=0;//下降沿有效
          TCLK=1;
          if(DOUT)Num++;
   }
   Num>>=4;   //只有高12位有效.
   TCS=1;//释放ADS7843
   return(Num);
}
//读取一个坐标值
//连续读取READ_TIMES次数据,对这些数据升序排列,
//然后去掉最低和最高LOST_VAL个数,取平均值
#define READ_TIMES 15 //读取次数
#define LOST_VAL 5       //丢弃值
u16 ADS_Read_XY(u8 xy)
{ u16 i, j;
   u16buf[READ_TIMES];
   u16 sum=0;
   u16 temp;
   for(i=0;i<READ_TIMES;i++)
   {       buf=ADS_Read_AD(xy);
   }
   for(i=0;i<READ_TIMES-1;i++)//排序
   { for(j=i+1;j<READ_TIMES;j++)
          {
                 if(buf>buf[j])//升序排列
                 {    temp=buf;
                       buf=buf[j];
                       buf[j]=temp;
                 }
          }
   }
   sum=0;
   for(i=LOST_VAL;i<READ_TIMES-LOST_VAL;i++)sum+=buf;
   temp=sum/(READ_TIMES-2*LOST_VAL);
   returntemp;
}
//带滤波的坐标读取
//最小值不能少于100.
u8 Read_ADS(u16 *x,u16 *y)
{
   u16xtemp,ytemp;
   xtemp=ADS_Read_XY(CMD_RDX);
   ytemp=ADS_Read_XY(CMD_RDY);
   if(xtemp<100||ytemp<100)return0;//读数失败
   *x=xtemp;
   *y=ytemp;
   return 1;//读数成功
}
//2次读取ADS7846,连续读取2次有效的AD值,且这两次的偏差不能超过
//50,满足条件,则认为读数正确,否则读数错误.
//该函数能大大提高准确度
#define ERR_RANGE 50 //误差范围
u8 Read_ADS2(u16 *x,u16 *y)
{u16 x1,y1;
   u16 x2,y2;
   u8 flag;
   flag=Read_ADS(&x1,&y1);
   if(flag==0)return(0);
   flag=Read_ADS(&x2,&y2);
   if(flag==0)return(0);
   if(((x2<=x1&&x1<x2+ERR_RANGE)||(x1<=x2&&x2<x1+ERR_RANGE))//前后两次采样在+-50内
   &&((y2<=y1&&y1<y2+ERR_RANGE)||(y1<=y2&&y2<y1+ERR_RANGE)))
    {*x=(x1+x2)/2;
       *y=(y1+y2)/2;
        return1;
    }else return0;
}
//读取一次坐标值
//仅仅读取一次,知道PEN松开才返回!
u8 Read_TP_Once(void)
{
   u8 t=0;
   Pen_Int_Set(0);//关闭中断
   Pen_Point.Key_Sta=Key_Up;
   Read_ADS2(&en_Point.X,&en_Point.Y);
   while(PEN==0&&t<=250)
   {t++;
          delay_ms(10);
   };
   Pen_Int_Set(1);//开启中断
   if(t>=250)return0;//按下2.5s 认为无效
   else return 1;
}
//////////////////////////////////////////////////
//与LCD部分有关的函数
//画一个触摸点
//用来校准用的
void Drow_Touch_Point(u8 x,u16 y)
{
   LCD_DrawLine(x-12,y,x+13,y);//横线
   LCD_DrawLine(x,y-12,x,y+13);//竖线
   LCD_DrawPoint(x+1,y+1);
   LCD_DrawPoint(x-1,y+1);
   LCD_DrawPoint(x+1,y-1);
   LCD_DrawPoint(x-1,y-1);
   Draw_Circle(x,y,6);//画中心圈
}
//画一个大点
//2*2的点
void Draw_Big_Point(u8 x,u16 y)
{
   LCD_DrawPoint(x,y);//中心点
   LCD_DrawPoint(x+1,y);
   LCD_DrawPoint(x,y+1);
   LCD_DrawPoint(x+1,y+1);
}
//////////////////////////////////////////////////
//转换结果
//根据触摸屏的校准参数来决定转换后的结果,保存在X0,Y0中
void Convert_Pos(void)
{
   if(Read_ADS2(&en_Point.X,&en_Point.Y))
   {Pen_Point.X0=Pen_Point.xfac*Pen_Point.X+Pen_Point.xoff;
          Pen_Point.Y0=Pen_Point.yfac*Pen_Point.Y+Pen_Point.yoff;
   }
}
//中断,检测到PEN脚的一个下降沿.
//置位Pen_Point.Key_Sta为按下状态
//中断线0线上的中断检测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Pen_Point.Key_Sta=Key_Down;//按键按下
   EXTI->R=1<<1;  //清除LINE1上的中断标志位
}
//PEN中断设置
void Pen_Int_Set(u8 en)
{if(en)EXTI->IMR|=1<<1;   //开启line1上的中断
   elseEXTI->IMR&=~(1<<1); //关闭line1上的中断
}
//////////////////////////////////////////////////////////////////////////
//此部分涉及到使用外部EEPROM,如果没有外部EEPROM,屏蔽此部分即可
#ifdef ADJ_SAVE_ENABLE
//保存在EEPROM里面的地址区间基址,占用13个字节(RANGE:SAVE_ADDR_BASE~SAVE_ADDR_BASE+12)
#define SAVE_ADDR_BASE 40
//保存校准参数
void Save_Adjdata(void)
{
   s32 temp;
   //保存校正结果!
   temp=Pen_Point.xfac*100000000;//保存x校正因素
   AT24CXX_WriteLenByte(SAVE_ADDR_BASE,temp,4);
   temp=Pen_Point.yfac*100000000;//保存y校正因素
    AT24CXX_WriteLenByte(SAVE_ADDR_BASE+4,temp,4);
   //保存x偏移量
   AT24CXX_WriteLenByte(SAVE_ADDR_BASE+8,Pen_Point.xoff,2);
   //保存y偏移量
   AT24CXX_WriteLenByte(SAVE_ADDR_BASE+10,Pen_Point.yoff,2);

   temp=AT24CXX_ReadOneByte(SAVE_ADDR_BASE+12);
   temp&=0XF0;
   temp|=0X0A;//标记校准过了
   AT24CXX_WriteOneByte(SAVE_ADDR_BASE+12,temp);
}
//得到保存在EEPROM里面的校准值
//返回值:1,成功获取数据
//        0,获取失败,要重新校准
u8 Get_Adjdata(void)
{
   s32 tempfac;
   tempfac=AT24CXX_ReadOneByte(52);//第五十二字节的第四位用来标记是否校准过!
   if((tempfac&0X0F)==0X0A)//触摸屏已经校准过了
   {
          tempfac=AT24CXX_ReadLenByte(40,4);
          Pen_Point.xfac=(float)tempfac/100000000;//得到x校准参数
          tempfac=AT24CXX_ReadLenByte(44,4);
          Pen_Point.yfac=(float)tempfac/100000000;//得到y校准参数
       //得到x偏移量
          tempfac=AT24CXX_ReadLenByte(48,2);
          Pen_Point.xoff=tempfac;
       //得到y偏移量
          tempfac=AT24CXX_ReadLenByte(50,2);
          Pen_Point.yoff=tempfac;
          return1;
   }
   return 0;
}
#endif
//触摸屏校准代码
//得到四个校准参数
void Touch_Adjust(void)
{
   u16pos_temp[4][2];//坐标缓存值
   u8  cnt=0;
   u16 d1,d2;
   u32 tem1,tem2;
   float fac;
   cnt=0;
   POINT_COLOR=BLUE;
   BACK_COLOR=WHITE;
   LCD_Clear(WHITE);//清屏
   POINT_COLOR=RED;//红色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0,20);//画点1
   Pen_Point.Key_Sta=Key_Up;//消除触发信号
   Pen_Point.xfac=0;//xfac用来标记是否校准过,所以校准之前必须清掉!以免错误
   while(1)
   {
          if(Pen_Point.Key_Sta==Key_Down)//按键按下了
          {
                 if(Read_TP_Once())//得到单次按键值
                 {
                       pos_temp[cnt][0]=Pen_Point.X;
                       pos_temp[cnt][1]=Pen_Point.Y;
                       cnt++;
                 }
                 switch(cnt)
                 {
                       case1: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20,20);//画点2
                              break;
                       case2: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0,300);//画点3
                              break;
                       case3: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20,300);//画点4
                              break;
                       case4:       //全部四个点已经得到
                     //对边相等
                              tem1=abs(pos_temp[0][0]-pos_temp[1][0]);//x1-x2
                              tem2=abs(pos_temp[0][1]-pos_temp[1][1]);//y1-y2
                              tem1*=tem1;
                              tem2*=tem2;
                              d1=sqrt(tem1+tem2);//得到1,2的距离

                              tem1=abs(pos_temp[2][0]-pos_temp[3][0]);//x3-x4
                              tem2=abs(pos_temp[2][1]-pos_temp[3][1]);//y3-y4
                              tem1*=tem1;
                              tem2*=tem2;
                              d2=sqrt(tem1+tem2);//得到3,4的距离
                              fac=(float)d1/d2;
                              if(fac<0.95||fac>1.05||d1==0||d2==0)//不合格
                              {
                                     cnt=0;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0,20);
                                     continue;
                              }
                              tem1=abs(pos_temp[0][0]-pos_temp[2][0]);//x1-x3
                              tem2=abs(pos_temp[0][1]-pos_temp[2][1]);//y1-y3
                              tem1*=tem1;
                              tem2*=tem2;
                              d1=sqrt(tem1+tem2);//得到1,3的距离

                              tem1=abs(pos_temp[1][0]-pos_temp[3][0]);//x2-x4
                              tem2=abs(pos_temp[1][1]-pos_temp[3][1]);//y2-y4
                              tem1*=tem1;
                              tem2*=tem2;
                              d2=sqrt(tem1+tem2);//得到2,4的距离
                              fac=(float)d1/d2;
                              if(fac<0.95||fac>1.05)//不合格
                              {
                                     cnt=0;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0,20);
                                     continue;
                              }//正确了

                              //对角线相等
                              tem1=abs(pos_temp[1][0]-pos_temp[2][0]);//x1-x3
                              tem2=abs(pos_temp[1][1]-pos_temp[2][1]);//y1-y3
                              tem1*=tem1;
                              tem2*=tem2;
                              d1=sqrt(tem1+tem2);//得到1,4的距离

                              tem1=abs(pos_temp[0][0]-pos_temp[3][0]);//x2-x4
                              tem2=abs(pos_temp[0][1]-pos_temp[3][1]);//y2-y4
                              tem1*=tem1;
                              tem2*=tem2;
                              d2=sqrt(tem1+tem2);//得到2,3的距离
                              fac=(float)d1/d2;
                              if(fac<0.95||fac>1.05)//不合格
                              {
                                     cnt=0;
                                     LCD_Clear(WHITE);//清屏
                                     Drow_Touch_Point(20,20);
                                     continue;
                              }//正确了
                              //计算结果
                              Pen_Point.xfac=(float)200/(pos_temp[1][0]-pos_temp[0][0]);//得到xfac
                              Pen_Point.xoff=(240-Pen_Point.xfac*(pos_temp[1][0]+pos_temp[0][0]))/2;//得到xoff

                              Pen_Point.yfac=(float)280/(pos_temp[2][1]-pos_temp[0][1]);//得到yfac
                              Pen_Point.yoff=(320-Pen_Point.yfac*(pos_temp[2][1]+pos_temp[0][1]))/2;//得到yoff
                              POINT_COLOR=BLUE;
                              LCD_Clear(WHITE);//清屏
                              LCD_ShowString(35,110,"TouchScreen Adjust OK!");//校正完成
                              delay_ms(1000);
                              LCD_Clear(WHITE);//清屏
                              return;//校正完成
                 }
          }
   }
}
//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Touch_Init(void)
{    //注意,时钟使能之后,对GPIO的操作才有效
   //所以上拉之前,必须使能时钟.才能实现真正的上拉输出
   RCC->APB2ENR|=1<<4;    //PC时钟使能
   RCC->APB2ENR|=1<<0;    //开启辅助时钟
   GPIOC->CRL&=0XFFFF0000;//PC0~3
   GPIOC->CRL|=0X00003883;
   GPIOC->CRH&=0XFF0FFFFF;//PC13
   GPIOC->CRH|=0X00300000;//PC13推挽输出
   GPIOC->ODR|=0X200f;   //PC0~3 13 全部上拉
   Read_ADS(&en_Point.X,&en_Point.Y);//第一次读取初始化
   MY_NVIC_Init(2,0,EXTI1_IRQChannel,2);
   RCC->APB2ENR|=0x01;    //使能io复用时钟
   AFIO->EXTICR[0]|=0X0020; //EXTI13映射到PC1
   EXTI->IMR|=1<<1;        //开启line1上的中断
   EXTI->EMR|=1<<1;        //不屏蔽line1上的事件
   EXTI->FTSR|=1<<1;       //line1上事件下降沿触发
#ifdef ADJ_SAVE_ENABLE
   AT24CXX_Init();//初始化24CXX
   if(Get_Adjdata())return;//已经校准
   else                    //未校准?
   {      LCD_Clear(WHITE);//清屏
       Touch_Adjust();  //屏幕校准
          Save_Adjdata();
   }
   Get_Adjdata();
#else
   LCD_Clear(WHITE);//清屏
   Touch_Adjust();  //屏幕校准,带自动保存
#endif
// printf("Pen_Point.xfac:%f\n",Pen_Point.xfac);
// printf("Pen_Point.yfac:%f\n",Pen_Point.yfac);
// printf("Pen_Point.xoff:%d\n",Pen_Point.xoff);
// printf("Pen_Point.yoff:%d\n",Pen_Point.yoff);
}
此部分代码,最核心的应该属触摸屏校准代码了。触摸屏的校准通过void Touch_Adjust(void)函数实现。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里所使用的触摸屏校正原理:我们传统的鼠标是一种相对定位系统,只和前一次鼠标的位置坐标有关。而触摸屏则是一种绝对坐标系统,要选哪就直接点哪,与相对定位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绝对坐标系统的特点是每一次定位坐标与上一次定位坐标没有关系,每次触摸的数据通过校准转为屏幕上的坐标,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触摸屏这套坐标在同一点的输出数据是稳定的。不过由于技术原理的原因,并不能保证同一点触摸每一次采样数据相同,不能保证绝对坐标定位,点不准,这就是触摸屏最怕出现的问题:漂移。对于性能质量好的触摸屏来说,漂移的情况出现并不是很严重。所以很多应用触摸屏的系统启动后,进入应用程序前,先要执行校准程序。 通常应用程序中使用的LCD坐标是以像素为单位的。比如说:左上角的坐标是一组非0的数值,比如(20,20),而右下角的坐标为(220,300)。这些点的坐标都是以像素为单位的,而从触摸屏中读出的是点的物理坐标,其坐标轴的方向、XY值的比例因子、偏移量都与LCD坐标不同,所以,可以在程序中使用一个函数(我们采用Convert_Pos函数)中把物理坐标首先转换为像素坐标,然后再赋给POS结构,达到坐标转换的目的。
校正思路:在了解了校正原理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一个从屋里坐标到像素坐标的转换关系式:
                                                                 LCDx=xfac*Px+xoff;
                                                                 LCDy=yfac*Py+yoff;
其中(LCDx,LCDy)是在LCD上的像素坐标,(Px,Py)是从触摸屏读到的物理坐标。xfac,yfac分别是X轴方向和Y轴方向的比例因子,而xoff和yoff则是这两个方向的偏移量。
这样我们只要事先在屏幕上面显示4个点(这四个点的坐标是已知的),分别按这四个点就可以从触摸屏读到4个物理坐标,这样就可以通过待定系数法求出xfac、yfac、xoff、yoff这四个参数。我们保存好这四个参数,在以后的使用中,我们把所有得到的物理坐标都按照这个关系式来计算,得到的就是准确的屏幕坐标。达到了触摸屏校准的目的。
Touch_Adjust就是根据上面的原理设计的校准函数。其他的函数我们这里就不多介绍了,保存touch.c文件,并把该文件加入到HARDWARE组下。接下来打开touch.h文件,在该文件里面输入如下代码:
#ifndef __TOUCH_H__
#define __TOUCH_H__
#include "sys.h"
//Mini STM32开发板
//ADS7843/7846/UH7843/7846/XPT2046/TSC2046驱动函数
//正点原子@ALIENTEK
//2010/6/13
//V1.3
//按键状态
#define Key_Down 0x01
#define Key_Up   0x00
//笔杆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16X0;//LCD坐标
     u16Y0;
     u16X; //物理坐标/暂存坐标
     u16Y;
     u8  Key_Sta;//笔的状态
//触摸屏校准参数
     floatxfac;
     floatyfac;
     shortxoff;
     shortyoff;
}Pen_Holder;
extern Pen_Holder Pen_Point;
//与触摸屏芯片连接引脚
#define PEN  PCin(1)  //PC1  INT
#define DOUT PCin(2)   //PC2 MISO
#define TDIN PCout(3)  //PC3 MOSI
#define TCLK PCout(0)  //PC0 SCLK
#define TCS  PCout(13) //PC13 CS
//ADS7843/7846/UH7843/7846/XPT2046/TSC2046指令集
#define CMD_RDY 0X90  //0B10010000即用差分方式读X坐标
#define CMD_RDX 0XD0  //0B11010000即用差分方式读Y坐标
#define TEMP_RD  0XF0  //0B11110000即用差分方式读Y坐标
//使用保存
#define ADJ_SAVE_ENABLE
void Touch_Init(void);                     //初始化
u8 Read_ADS(u16 *x,u16 *y);         //带舍弃的双方向读取
u8 Read_ADS2(u16 *x,u16 *y); //带加强滤波的双方向坐标读取
u16 ADS_Read_XY(u8 xy);             //带滤波的坐标读取(单方向)
u16 ADS_Read_AD(u8 CMD);         //读取AD转换值
void ADS_Write_Byte(u8 num); //向控制芯片写入一个数据
void Drow_Touch_Point(u8 x,u16 y);//画一个坐标叫准点
void Draw_Big_Point(u8 x,u16 y);  //画一个大点
void Touch_Adjust(void);          //触摸屏校准
void Save_Adjdata(void);                   //保存校准参数
u8 Get_Adjdata(void);                                   //读取校准参数
void Pen_Int_Set(u8 en);                   //PEN中断使能/关闭
void Convert_Pos(void);           //结果转换函数
#endif
该部分代码我们不做多的介绍,最后我们打开test.c,修改代码如下:
//清屏,重新装载对话界面
void Load_Drow_Dialog(void)
{
     LCD_Clear(WHITE);//清屏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216,0,"RST");//显示清屏区域
     POINT_COLOR=RED;//设置画笔蓝色
}
int main(void)
{
     u8key;
     u8i=0;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串口1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50,"MiniSTM32");
     LCD_ShowString(60,70,"TOUCHTEST");
     LCD_ShowString(60,90,"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10/6/13");
     LCD_ShowString(60,130,"PressKEY0 to Adjust");
     Touch_Init();
     delay_ms(1500);
     Load_Drow_Dialog();
     while(1)
     {
                 key=KEY_Scan();
                 if(Pen_Point.Key_Sta==Key_Down)//触摸屏被按下
                 {
                             Pen_Int_Set(0);//关闭中断
                             do
                             {
                                         Pen_Point.Key_Sta=Key_Up;
                                         Convert_Pos();
                                         if(Pen_Point.X0>216&&en_Point.Y0<16)Load_Drow_Dialog();//清除
                                         elseDraw_Big_Point(Pen_Point.X0,Pen_Point.Y0);//画点
                                         delay_us(50);
                             }while(PEN==0);//如果PEN一直有效,则一直执行
                             Pen_Int_Set(1);//开启中断
                 }elsedelay_ms(1);
                 if(key==1)//KEY0按下,则执行校准程序
                 {
                             LCD_Clear(WHITE);//清屏
                     Touch_Adjust();  //屏幕校准
                             Save_Adjdata();
                             Load_Drow_Dialog();
                 }
                 i++;
                 if(i==200)
                 {  i=0;
                             LED0=!LED0;
                 }
     };
}
此函数就实现了我们上面介绍的本节所实现的功能。当然这里还用到我们之前写的24CXX的代码,用来保存和调用触摸屏的校准信息(在触摸屏校准函数和初始化函数里面)。

楼主:
附件:
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18

网友A:
感谢分享!非常好的指导性**!

网友B:
非常感兴趣啊

网友C:
使用的是电容屏吗

网友D:
触摸屏有串口通讯的吗

网友E:
是 使用的fsmc的接口吗

网友F:
触摸屏主要是芯片的配置问题。

网友G:
没有触摸屏控制器吗?

网友H:
最大可以支持多大的触摸屏呢

网友I:
ALIENTKE的开发板确实不错呢。

网友J:
可以做接口的设计吗?

网友K:
谢谢楼主的分享资料了。

网友L:
通过24C01的数据判断触摸屏是否已经校准过?

网友M:
软件模拟SPI的效率很低的。

网友N:
它支持触摸屏的采样吗?

网友O:
TFTLCD模块现在都是有gui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