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DO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9-03-25):
【不懂就问】由LDO引出的几个问题
【1】如图下,是一款LDO,小字第三行是说,输出输入的压差最小是0.31V吧(此时电流为150mA)?
【2】这个电流150mA是指压差最小时的负载电流吗?是不是说此时LDO内阻为2欧姆,如果负载电流过大于150mA就达不到最小压差值?
【3】是不是LDO带不了大负载呢?
【4】负载电流是指电路输出电流吗?比如简单的阻性负载电路,加在电阻负载上的电压是多少,除出来就是负载(输出)电流吧?
那么学电路时所说的输出电流由负载决定,比如实际负载往往不是纯阻性,比如带电机,冰箱,空调,那怎么体现负载决定输出电流呢?

网友A:
电机,冰箱,空调。。。。其实都是电机。电流由电机的属性和它的负载决定。

网友B:
【1】是的
【2】150mA应该指的是最大电流吧!如果负载电流大于150mA,输出电压就会被拉低,同理就无法达到最小压差
【3】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选择LDO或DCDC,一般不会用LDO输出大电流
【4】负载电流是指负载在额定条件下需要的额定电流,并不是指电路输出电流。也就是说,LDO可以提供150mA电流,但负载不定用得到150mA的电流,可能100mA电流就足够了!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的
【2】150mA应该指的是最大电流吧!如果负载电流大于150mA,输出电压就会被拉低,同理就无法达到 ...

谢谢,有两个地方再问你下
【2】150mA应该指的是最大电流吧!如果负载电流大于150mA,输出电压就会被拉低,同理就无法达到最小压差
这里打个比方,输入5V,如果把负载电流控制在150mA以内,那么输出可以达到最高为(5-0.31)=4.69V
如果负载电流大于150mA,那么最大输出电压就达不到4.69V了?

【3】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选择LDO或DCDC,一般不会用LDO输出大电流
LDO一般不输出大电流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2】理论上是这样的
【3】负载电流一定的情况下,LDO上的压差越大,LDO所消耗的能量越多,发热也就越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理论上是这样的
【3】负载电流一定的情况下,LDO上的压差越大,LDO所消耗的能量越多,发热也就越严重 ...

谢谢

网友C:
【2】这个LDO最大输出就150mA,超过150mA就出问题,到底撒问题你可以自己测试看看;

网友D:
这个LDO我们也用过,就是不太理想,输入18v输出3.3V和单片机供电,带了几个指示灯,结果这个芯片发热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LDO我们也用过,就是不太理想,输入18v输出3.3V和单片机供电,带了几个指示灯,结果这个芯片发热严重, ...

压差那么大怎么可能不发热。。。。。

网友D(点评):
对的,当时原本选的5205,后来把输入电压提高了,后来才找的这个,这个不太理想,最后导致单片机重启,现在有换成DCDC了

网友E:
LDO的自身消耗电流很小,故而转换为热能的功率主要就是P=输入输出电压差*输出电流。
在乘以封装的热阻系数,就是LDO的温升了

网友F:
2】150mA应该指的是最大电流吧!如果负载电流大于150mA,输出电压就会被拉低,同理就无法达到最小压差 这里打个比方,输入5V,如果把负载电流控制在150mA以内,那么输出可以达到最高为(5-0.31)=4.69V 如果负载电流大于150mA,那么最大输出电压就达不到4.69V了?我怎么感觉你这句话说的有问题,ldo应该是可以大压差的,只是大压差后,就不能大电流了,因为发热大。

网友F:
最主要是输出一般都是固定的电压,少部分是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主要是输出一般都是固定的电压,少部分是可调的。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两个地方再问你下
【2】150mA应该指的是最大电流吧!如果负载电流大于150mA,输出电压就会被拉低 ...

如果负载电流大于150mA,压差就会小于310mV ,所以最大输出电压会大于4.69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负载电流大于150mA,压差就会小于310mV ,所以最大输出电压会大于4.69V。 ...

谢谢

网友H:
LDO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分压电阻,LDO的功耗就就是压差*工作电流,你的输入18V,输出3.3V,电流150mA,LDO上的功耗就有(18-3.3)*0.15,差不多2.2W,肯定会发热,所以压差太大不适合选用LDO

楼主:
引用 网友H:
LDO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分压电阻,LDO的功耗就就是压差*工作电流,你的输入18V,输出3.3V,电流150mA,LDO上 ...

谢谢你浅显易懂的讲解 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