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46 nucleo板CAN1通信配置不成功

楼主(2019-03-25):
使用CUBE MX配置CAN1接口,参考官方库资料和网友分享资料,不管怎样在连接USB CAN卡的时候,CAN卡都不能识别到配置好的波特率,请教有没有人遇到此类问题,谢谢了。

主要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MX_CAN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CAN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CAN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CAN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CAN1_Init 1 */
  hcan1.Instance = CAN1;
  hcan1.Init.Prescaler = 5;
  hcan1.Init.Mode = CAN_MODE_NORMAL;
  hcan1.Init.SyncJumpWidth = CAN_SJW_1TQ;
  hcan1.Init.TimeSeg1 = CAN_BS1_6TQ;
  hcan1.Init.TimeSeg2 = CAN_BS2_2TQ;
  hcan1.Init.TimeTriggeredMode = DISABLE;
  hcan1.Init.AutoBusOff = DISABLE;
  hcan1.Init.AutoWakeUp = DISABLE;
  hcan1.Init.AutoRetransmission = ENABLE;
  hcan1.Init.ReceiveFifoLocked = DISABLE;
  hcan1.Init.TransmitFifoPriority = DISABLE;
  if (HAL_CAN_Init(&hcan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CAN1_Init 2 */

        CAN_User_Init(&hcan1);

  /* USER CODE END CAN1_Init 2 */

}

void CAN_User_Init(CAN_HandleTypeDef *hcan)
{

        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
//        HAL_StatusTypeDef  HAL_Status;

        sFilterConfig.FilterBank = 0;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CAN_CONFIG_INIT.CAN_Rece_ID<<5;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 | CAN_ID_STD;

//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0;
//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RX_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sFilterConfig.SlaveStartFilterBank  = 0;

  if (HAL_CAN_ConfigFilter(&hcan1, &sFil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CAN_Start(&hcan1) != HAL_OK )
        {
     Error_Handler();
  }

//  if(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1,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 CAN_IT_TX_MAILBOX_EMPTY) != HAL_OK)
        if(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1,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网友A:
先测试回环,看下可以通讯不?

网友A:
然后再切换成正常模式,连接两个板卡的CAN口

网友A:
注意 CAN_H  -> CAN_H   CAN_L  -> CAN_L

网友B:
官方有没有这个例子,直接跑例子试试。

网友C:
硬件没问题吧

网友D:
cube有配套的软件啊 对nucleo板子

网友E:
加匹配电阻了没有呀

网友F:
还需要有接收方的

网友G:
接收方用的什么

网友H:
楼主需要两块对接吧

网友I:
用示波器卡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