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搞得我头大了,没经验!

楼主(2019-03-25):
ic, AMS, pc, ST, tv
有手持设备
1     全塑料外壳 ,带电池
2     主控IC  stm32F4系列
3     电源组成方式为  四节锂电 --->5V -->3.3ZV    (2596 -5.0 , ams1085 -3.3)
4   每个电压档都有  相应的对地TVS管
5   单片机有专用的复位IC

当工作在有静电的环境时(用缠绕膜的塑料相互摩擦,再靠近设备),机器不一定就会重启,但并未损坏。
现在无从下手,请教!

补充, 如果单独把pcb加电后放入该环境,好像重启概率低很多。

用示波器监测一下复位芯片的复位脚输出信号

网友A:
塑料壳体,需要拉大外壳与内部器件之间的距离,堵住静电干扰信号,这种设备相当于是浮地,您可以查下是影响cpu了还是电源部分,再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壳体,需要拉大外壳与内部器件之间的距离,堵住静电干扰信号,这种设备相当于是浮地,您可以查下是影响 ...

壳是模具开好的,距离是没法改变了

网友B:
有加TVS ESD这种静电防护器件吗。还有就是复位电路地线可以做包地处理。然后再做一个pai型电路。我们公司是静电器件的原厂,可以免费提供静电整改方案。

网友C:
按道理,塑料壳的话只需要考虑空气放电。分析板子重启的原因都有什么?塑料壳是否有缝隙,这些缝隙附近是否有敏感电路,

楼主:
静电感觉得出来,外壳靠近时,有明显粘合感,这就是所谓的空气放电吗?靠近部位正好是几颗DCDC 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静电感觉得出来,外壳靠近时,有明显粘合感,这就是所谓的空气放电吗?靠近部位正好是几颗DCDC 芯片 ...

有可能是你电源出问题了 导致重启的

网友D(2019-04-26):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电源出问题了 导致重启的

电源芯片也有自己的防静电等级,查一下

网友E:
应该是有敏感元件靠近,需要拉开距离

网友F:
老实讲电源和STM32F4这两个器件,肯定是F4先重启,静电的特点是极高的电压和极低的电流,对电源的影响很微弱的。
但是这个静电通过感应等一系列方式进入PCB板,你的F4的电源回路,每个IO的对地滤波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吗?你的PCB设计,要确保在F4的周边任何一个渠道进来的干扰,都要有一个渲泄到地平面的通路,这个就需要满足两个要求,第一是这个渲泄的通路,第二就是你在F4周边的地平面一定要尽量完整,相互之间的等效电阻要尽量低,保证漏进来的干扰,能迅速释放。当然芯片复位,重点还要检查复位电路和电源电路

你这个情况不是外壳的事情,也不是靠外壳能解决的,主要原因还是在PCB的布局和走线设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实讲电源和STM32F4这两个器件,肯定是F4先重启,静电的特点是极高的电压和极低的电流,对电源的影响很微 ...

谢谢,我改成四层板看看。

网友G:
没经验,有**就行啊。

网友H:
stm32F4的reset引脚,对地有没有加一个1nF~100nF的瓷片电容?

网友I:
静电引起设备的重启,也是非常头疼的,我们也是电池供电的设备,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J:
浮地设备静电过不了,都是PCB板的地没处理好

网友K(2021-11-18):
引用 网友F:
老实讲电源和STM32F4这两个器件,肯定是F4先重启,静电的特点是极高的电压和极低的电流,对电源的影响很微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