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中断在实际应用

楼主(2019-03-25):
FaultISR(void) 和 IntDefaultHandler(void)中断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怎样处理呢 ?

网友A:
IntDefaultHandler是一个死循环
FaultISR(void)   是优先级最高的中断-3
都是死循环

网友B:
呵呵,当然是找出问题,修改错误了,软件问题

网友C:
手动复位,但是还是找到问题原因最好...

网友D:
要根据系统的设计,在出问题后对不同错误进行处理。。

网友E:
如果是干扰造成的,硬件上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F:
软件上设置看门狗强制复位。

网友G:
置换标志位
减少程序延误

网友H:
没有用过defaultISR
这个应该是中断有问题的时候进入的吧。

网友I:
死循环就一直在里边循环的
中断的应用可以很方便的实现功耗的设计

网友J:
是个死循环,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循环里执行一些打印操作

网友K:
置标志位 做出相应的处理,以免减少程序延误

网友L:
我就用while循环

网友M:
一般就是进去了就死循环

网友N:
不太清楚这个怎么办

网友O:
看个人的需求呀

网友P:
看工程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