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用C开发串口助手探索

楼主:
如何用C语言的Helloworld那种程序操作串口呢?有木有方法。楼主经过了探索发现是有的。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wbuf[1600];
unsigned char mingling[]="mode com3:baud=9600 parity=n data=8 stop=1 to=off xon=off";
int main(void)
{
FILE* portfp;
system(mingling);
portfp = fopen("com3","wb+");
printf("Hello world");
        system("cls");
if (NULL == portfp){
printf("open com port fail!\n");
exit(0);
}

fread(wbuf, 1, 1600, portfp);
printf("%s",wbuf);
fclose(portfp);
}

楼主(2019-03-25):
这个例子通过fopen打开串口,通过system使用DOS命令设置串口的参数。
然后使用fread读取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楼主:
前面打印的配置参数和helloword被我用cls命令清屏了。
下面注释掉cls,展示一个完整的

下面一堆数据是从串口收到的,单片机发送的。

楼主:
怎么样,大家有兴趣研究一下没,原来stdio.h就实现了串口的收发功能,那我们还用个锤子的控件什么的。。直接c 走起。

网友A(2020-02-16):
确实是很简单实现了使用C语言控制串口了。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