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透過ADC val 中斷

楼主(2019-03-25):
有辦法使用ADC高於特定值時,從sleep喚醒嗎?

网友A:
有的,加硬件电路实现。

楼主:
是使用比較器做中斷嗎?

网友B:
唤醒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B:
没听说ADC结果可以唤醒系统。

网友C:
要想有ADC的转换值,首先你要保证ADC模块还能工作。
再考虑用中断唤醒SLEEP。

网友D:
印象中看到过一款片子可以这么设置。

网友E:
当然有办法了

网友F:
可以 但是需要添加 硬件

网友G:
有的单片机自带这个功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