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3-26):
请教大佬吧!!!!!!!!

网友B:
对阻性负载而言,如果用升压变压器耦合输出,输出信号电压完全能够大于Vcc。这个没有问题。如果仅用阻容耦合输出或直连输出,输出电压只能小于Vcc。
对感性负载或者并联谐振负载,输出电压有可能高于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