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能不能通过EMIF接口与ARM进行通信

楼主(2019-03-26):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啊!!!!!

网友B:
目前最好的方案 我觉得是直接用DSP+ARM的多核控制器

网友B:
如果DSP与ARM通过EMIF接口   这个我觉得需要分析时序    应该没有接口直接能连

网友B:
不行中间加一级CPLD等转换一下时序接口   成本也比较低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就像楼上说的那样,直接用DSP+ARM的多核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