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串口的接收使能是REN位,那发送使能呢?

楼主(2019-03-26):
我现在就是想人为控制收发,接收可以控制,这个发送怎么控制

网友A:
这个的话,不清楚的啊!!!!!

网友B:
仔细看下手册,上面应该有写

网友C:
清ti flag.
直接對sbuf寫值。
等待ti flag為1,即為發出

void Send_Data_To_UART0 (UINT8 c)
{
    TI = 0;
    SBUF = c;
    while(T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