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MCC学习PIC®单片机系列

楼主:
非常感谢
帖子写的很翔实,希望今后能增加视频教程,可能对新手更有帮助
@18437952617 :太老的芯片,有些不支持!
非常好,感谢分享!
@oxygenzz :好的,非常感谢
@18437952617 :已支持的器件列表通过下面链接可以找到。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release_notes_pic10_pic12_pic16_pic18_v1_76_0.pdf
你提到的这颗好像还没支持
@oxygenzz :PIC16F690
@18437952617 :你有芯片型号吗?
你好,问一下PIC16F系列的支持MCC配置吗

网友(2019-09-24):
这么实用的帖子  谢谢

网友A:
没看到GPIO的操作的例子。有没有AVR的GPIO操作例子。

网友B:
教程很详细,非常容易懂

网友C(2019-11-09):
PIC12F1571 RA0-RA2做输入口功能不正常;做输出口功能。软件用MPLAB X IDE V5.15,有配置外设触发。void main(void)
{
    OPTION_REG=0X47;
    ANSELA=0x00;
    INTCON=0x00;        //中断控制寄存器
    PORTA=0x00;         //1100 1111
    WPUA =0xFF;
    TRISA=0xCF;                    //1100 1111=RA0-3输入=1;RA4-5输出=0
    OpenWinFB=0;
    CloseWinFB=0;
    ADIE=1;                     //1 = 允许ADC 中断
    TMR1GIE=1;      //1 = 允许Timer1 门控采集中断
    TMR1IE=1;       //1 = 允许Timer1 上溢中断
    INTCONbits.IOCIE = 1;       //1 = 允许电平变化中断
    INTCONbits.IOCIF = 1;       //1 = 至少有一个电平变化中断引脚改变了状态
    INTCONbits.PEIE = 1;        //外设中断允许
    INTCONbits.INTE = 1;        //允许INT 外部中断
        INTCONbits.GIE  = 1;        //系统中断允许
        TMR0IE = 1;                                //TMR0使能
    while (1)
    {
    //    ADC_PowerForward  = get_adc_contiue(0);//电源正方向取样AN0
    //    ADC_PowerReverse  = get_adc_contiue(1);//电源反方向取样AN1
        NOP();
        NOP();
        if(RA0)//判断电压的方向=正方向
        {
                PowerForwardFlag=1;
                OpenWinFB=1;
        }

        if( RA1 )//判断电压的方向=正方向
        {
                PowerReverseFlag=1;
                CloseWinFB=1;
        }

       /*
        if( (ADC_PowerForward > 150 ) && ( ADC_PowerReverse < 8 ) )//判断电压的方向=正方向
        {
            __delay_ms(5);
            if(ADC_PowerForward > 150 )
            {
                PowerForwardFlag=1;
                OpenWinFB=1;
            }
        }
        else{ PowerForwardFlag=0;OpenWinFB=0;}
        if( (ADC_PowerReverse > 150 ) && ( ADC_PowerForward < 8 ) )//判断电压的方向=正方向
        {
            __delay_ms(5);
            if(ADC_PowerReverse > 150 )
            {
                PowerReverseFlag=1;
                CloseWinFB=1;
            }
        }
        else{PowerReverseFlag=0; CloseWinFB=0;}
        * /
        /*
                if(PowerForwardFlag)//正方向
                {
                        OpenWinFB=1;
        }
        if(PowerReverseFlag)//反方向
                {
                        CloseWinFB=1;
        }
       */
    }
}

网友D:
dsPIC30F4011支持吗  从哪查

网友E(2020-01-15):
有mcc配置uart的教程吗?

网友F(2020-02-18):
麦,我装了MCC,但偶尔能打开,大部分时间选中了功能,MCC窗口就是不出来,再看菜单应是灰色的了。再有,这个开发环境占用的资源非常大,安装要用几个G(X IDE + XC8 + XC16),运行时也很卡,能优化一下吗?对比keil、IAR,占用的资源多多了。

网友G:
有没有关于非MSSP下的I2C,像PIC18F26K83的I2C,的MCC使用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2020-05-12):
前面的教程打不开了,显示404

网友H:
奇怪了,现在无法打开了。

网友I:
怎么打不开了啊

网友J:
MCC作为最新的PIC单片机开发方式,实际上是模仿了STM32的思路,基于图形化配置,应该是今后发展的主流。但用好这个工具,需要对硬件有一定深度的理解,才能真正发挥工具的强大功能。所以初学者似乎并不适合上手就用,必须通过传统方式学习一段事件才好。
以上是个人的理解,供同仁参考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想了解一下mcc主要支持哪些型号?

我个人的理解,MCC是专门针对增强型8位和32位系列设计的,换句话说,应该是只对新产品有效,Microchip公司并不打算让这个工具适应老产品的开发。话说回来,有了新品,价格还比老型号便宜,我们就应该与时俱进了

网友L(2020-08-14):
您好,请问最新版的MCC是不是没有硬件外设,就不能点开GRID中的PIN?MCC是4.05版的。谢谢

网友M(2020-11-26):
这是个好的帖子,使用MCC可以实现基本功能的配置,跑起来没有问题,前提是自己熟悉了各寄存器的定义和代表的含义,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裁剪,修改
开发速度真的要快不少

网友N:
标记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O(2020-12-30):
MMC哪里可以下载呀,mircochip 官网没找到

网友P(2021-03-26):
有没有用MCC生成CAN通信模块的教程?谢谢,有没有18F4520的中文PDF

网友Q:
必须赞一个

网友R:
这个系列搞得真不错,赞!

网友S:
很实用的帖子,收藏了哈

网友T:
这实用的文,收到!收到!

网友S(2021-06-14):
很实用的帖子,楼主优秀

网友U:
学习了,可以的

网友V(2021-10-21):
确实很好,生成的代码框架也好!
very good

网友W:
新人来学习的 感谢老师的分享 辛苦了

网友X(2022-03-03):
正好需要

网友Y:
优秀的整合!!
(需要microchip芯片的,qq:3501755046)

网友Z(2022-04-19):
引用 网友AA:
蹭一下楼层,哪位大佬有PIC18F66K22的例程吗  最好是 X IDE环境的,十分感谢啊,提供下载链接也可以 ...

我们现在有货的是PIC18F46K80-I/PT     PIC18F45K80-I/PT,  可以洽谈V:Kevin_saler

网友Z:
引用 网友AB:
支持的芯片系列已经很全了啊

https://kdocs.cn/l/cbAc2MeiUaRU

网友AC(2023-04-09):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是一款由微芯片公司推出的编程工具,它可以帮助用户快速配置PIC®单片机,从而节省时间。

网友AD:
MCC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个可视化的工作环境,用户可以通过它来轻松配置单片机

网友AE:
想深入学习PIC单片机,建议掌握更多的C语言和电子知识,并参考Microchip公司提供的更多文档和教程。

网友:
可以参考相关的资料和教程,例如Microchip公司的官方文档、论坛和视频教程

网友AF:
使用MCC编程PIC®单片机可以大大简化单片机的开发,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网友AG:
选择合适的PIC单片机:PIC单片机有许多型号和规格,您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最合适的型号。

网友AH:
使用MCC学习PIC单片机可以帮助初学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PIC单片机的外设和功能。

网友AG:
使用MCC(MPLAB Code Configurator)可以简化PIC单片机的编程过程,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更容易入门。

网友AI:
使用MCC可以简化PIC单片机的编程过程,并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网友AJ:
Microchip公司提供了许多开发板和工具,包括PICkit 4调试器、Curiosity开发板和Explorer 16/32开发板等。

网友AK:
Microchip公司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编程工具和文档,包括MPLAB X IDE、XC8编译器和PIC单片机手册等。

网友AL:
下面是使用MCC学习PIC单片机的一些步骤:

安装MPLAB X IDE和MCC插件:MCC是Microchip公司为MPLAB X IDE提供的插件,因此您需要先安装MPLAB X IDE,然后安装MCC插件。您可以在Microchip官网上下载并安装这些软件。

创建MCC项目:在MPLAB X IDE中创建一个新的MCC项目,并选择适当的PIC单片机型号。然后,选择您需要使用的外设和功能,例如ADC、定时器和串口等,MCC会自动生成相应的代码和配置文件。

编写C代码:使用MCC生成的配置文件和代码,编写主函数和相应的C代码。在MCC生成的代码中,您可以使用MPLAB X IDE的调试器来查看和修改程序的运行情况。

调试和测试程序:使用MPLAB X IDE提供的调试器,调试和测试您的程序。您可以在调试过程中查看变量的值、程序执行的状态和错误信息等,以及使用适当的工具进行单步执行、断点设置和变量监视等操作。

网友AM:
支持的芯片系列已经很全

网友AN(2023-05-11):
引用 网友AJ:
Microchip公司提供了许多开发板和工具,包括PICkit 4调试器、Curiosity开发板和Explorer 16/32开发板等。 ...

MCC支持dsPIC33FJ32GS406吗

网友AO(2023-07-01):
汇总的很好。

网友AP:
楼主 有 PIC18F87J10的MCC例子或者工程么  919818592@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AQ(2023-08-31):
这种知识贴,必须支持的。

网友AR:
非常好的功能贴,很方便,感谢

网友AS(2024-04-16):
这些貌似已经跟现在的MCC不同了。

网友AT(2024-08-21):
非常实用

网友AU(2025-02-24):
这个工具现在是真好用了。

网友(2025-03-26):
貌似跟现在版本有点不一样

网友AV(2025-07-29):
跟现在的版本是一致的吗

网友AW(2025-08-29):
借助 MPLAB 代码配置器(MCC)学习 PIC 单片机,通过图形界面便捷设置外设,生成易理解 C 代码,加速开发,深入掌握芯片原理 。

网友AX(2025-11-14):
帖子写的很翔实,希望今后能增加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