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Kit3 更新固件卡住

楼主(2019-03-26):
开发工具MPLAB v8.92
本来是烧录程序出问题,总是读取ID为0……
经过我的百般研究,在一个论坛上看到大神给出的方法,排除了硬件问题之后我决定试了一下……
programmer->configuration->Manual Download

结果kit3一连接就一直卡在 Downloading RS……

详细信息是: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90
Firmware type......................PIC32MX
Downloading RS...

网友A:
也有碰到卡在这里,只能多试几次,换电脑试

这是我的第二个Kit3了,第一个插上只亮一个绿灯,电脑都不显示了,成尸体了……

楼主:
问题正在解决中……
拔掉USB显示下面信息,说明在联网下载,网速比较慢导致的
PK3Err0015: Data transfer was unsuccessful. 88322 byte(s) expected, 0 byte(s) transferred.
PK3Err0024: Download RS Failed
PK3Err0024: Download RS Failed
Failed to properly connect to PICkit 3
PICkit 3 removed
再次插入USB显示下载成功了,下面到AP了……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90
Firmware type......................PIC32MX
Downloading RS...
RS download complete
Downloading AP...
继续等待,继续更新……

楼主:
终于OK了!
Downloading AP...
AP download complete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90
Firmware type......................dsPIC33F/24F/24H
PICkit 3 Connected.
PK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PICkit
更新期间需要反复插拔USB和重启MPLAB。
感谢Latin_newday的参与讨论!谢谢!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类问题,居然这么复杂

网友C:
下次用条好点的usb线。下RS, AP的时候死了可以反复拔了重来,下boot的时候千万别拔

网友D:
是不是需要重启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下次用条好点的usb线。下RS, AP的时候死了可以反复拔了重来,下boot的时候千万别拔 ...

如果只是固件洗白白了, 还是可以拯救回来的的....不过就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需要重启一次。

不一定,跟MPLAB IDE有关系吧

网友F:
重新更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