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基于固定目标距离检测的汽车行驶速度控制系统

楼主(2019-03-26):
价格:¥50000 元
发布时间:2019-03-26 11:41:13
截止时间:2019-04-25 11:41:13
项目周期:详谈
现居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镇
项目描述:
        此系统要求基于车载距离传感器提供的数据,对车辆的制动踏板进行控制,以实现对车速的控制。检测对象为大型静止目标,此系统使用时为低速状态,车速不超过10公里/小时。项目主要完成控制主板的设计,开发,调试。其它必要的传感器和作动器都已完成选型。MCU要求采用车规级,采用485通讯。我们有详细的项目说明和需求描述可以提供。
        交付要求提供主板样品,完整的软件和硬件设计,提供源代码。如果设计成功,设计方可以作为供方长期提供主板的供货。

去竞标

网友A: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项目,是公路动态称重系统,适应速度范围5km/h~80km/h。你说的车载距离传感器推算出车辆速度,可能比较难做,因为车速很难保证在测量期间保证不变,再加上传感器的测量误差,那么误差累计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项目,是公路动态称重系统,适应速度范围5km/h~80km/h。你说的车载距离传感器推算出车辆速 ...

我们的要求并不是根据距离传感器推算车辆速度,而是要求根据车辆与目标物的距离将车速控制在预定的范围内。

网友B:
天津,软硬件开发18年,模数电,高低速硬件设计. QQ: 3320662, 准备创业中。目前也在选择产品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要求并不是根据距离传感器推算车辆速度,而是要求根据车辆与目标物的距离将车速控制在预定的范围内 ...

车速控制,首先要知道车速,车速不同,和目标物的距离控制就不好办。当然和项目要求有关,可能用车载的速度计就能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C:
你的开发费用不够,1,要卫星定位来计算距离。卫星也有误差,2,到接近目标时就要采用超声波就算距离了,3,在开始到目标点速度不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