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帮我看看这个图中的3个电阻用多大功率的,具体如何计算?

楼主(2019-03-26):
如图,这是一个双向可控硅控制电路,帮我看看R1、R2、R3这三个电阻应该选用多大功率的,具体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A:
这个功率不重要,关键是要瞬间耐220V的市电,所以一般不会太小。
如果后级可控硅能可靠触发,这些电阻的功率很小的,不会发烫的。
实际0805、1206的电阻都不会坏,但是不保证可靠性,上电瞬间电阻可能有很高电压。
如果后级可控硅没有触发,就会比较尴尬,电阻的功率会很大会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不重要,关键是要瞬间耐220V的市电,所以一般不会太小。
如果后级可控硅能可靠触发,这些电阻的功 ...

市电电压一般在210V-270V之间,我看贴片电阻的耐压大多数最大只能到200V,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只能用插件电阻了,对吗?
另外,我看220V交流变12V直流或5V直流电源电路中大多数都是使用插件电阻,是不是因为耐压的问题。

贴片的电阻耐压不够,可以考虑多个电阻串联的。 选用插件,可靠性会高很多。插件的功率也会大很多。指示体积大。

网友B:
流过C2的电流差不多3mA,因此,R1、R2的功率大约为:3mA * 300V = 900 mW,选用1W的插件电阻为好;

流过C1的电流差不多0.07mA,因此,R3的功率为: 0.07mA * 300V = 20 mV, 选两个0805贴片封装 20R电阻串联。

注释: 在220VAC市电下电容的电流经验公式: Ic = 67*C  ; Ic ( mA), C(uF)

网友C:
贴片电阻也有耐高压的。捷比信公司有做这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