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图中的3个电阻用多大功率的,具体如何计算?

楼主(2019-03-26):
如图,这是一个双向可控硅控制电路,帮我看看R1、R2、R3这三个电阻应该选用多大功率的,具体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A:
我不给你具体的答案,但是给你几个计算的路径:
假如Q1是永远导通的,则R3理论上没有功耗,所以,考察R3以Q1关闭,负载短路条件,会有最大功耗,这时候,算出串联的1N电容的容抗,串联39R电阻后,按照AC 50Hz 220V计算,就可以获得最大功耗的数据。
这里同样条件的还有47N串联的R2,最大功耗发生条件和上面一样,只是串联参数不一样了,具体的自己另行计算。
由于R1只在触发脉冲瞬间有功耗,而且,最大电压受C2控制,因此,这个电阻功耗要求不高,一般的电阻1/4W 金属膜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B:
多大得看负载吧  看电机功率去选

网友C:
R1、R2、R3这三个电阻选用功率的计算:

1.  流过C2的电流差不多3mA,因此,R1、R2的功率大约为:3mA * 300V = 900 mW,选用1W的插件电阻为好;
2.  流过C1的电流差不多0.07mA,因此,R3的功率为: 0.07mA * 300V = 20 mV, 选两个0805贴片封装 20R电阻串联。

注释: 在220VAC市电下电容的电流经验公式: Ic = 67*C  ; Ic ( mA), C(uF)
更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