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支招:密封金属盒内的接收天线设计难题

楼主(2019-03-26):
各位大神,求支招!!

最近接到一个客户的设计要求,各种各样奇葩问题都已经一一解决掉了,如今就剩最后一个奇葩的问题,俺才疏学浅,找不到好办法,特此求教大家。

大致情况是,客户的产品是遥控百叶窗帘电机,使用的是433MHz遥控模块。电机被封闭在一个金属腔体里面(如下两图中的褐色部分),仅有电源线引出来,天线封闭在腔体里面。这样导致信号被屏蔽,接收距离大大缩短了。求教大家,看看有无好的办法解决此事,要求要既美观又实用。

比如说,给腔体打孔或者镂空雕花、将天线作成FPC天线引出到外面、将天线作成铭牌样子镶嵌在金属外壳上等等。。。。。。。恳请各位支招,非常感谢!

网友A:
金属盒换成塑料盒

网友B:
433是要猪尾巴天线的,你引出来不就完了,同电源线走美观点

网友C:
两个思路:一是开天线辐射槽,二是利用引出的电源线,把电源线当作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思路:一是开天线辐射槽,二是利用引出的电源线,把电源线当作天线。 ...

春哥,求指教:
1、天线辐射槽怎么计算?
2、把电源当做天线,大致思路就是,从电源线的馈入点,经电容隔直之后再耦合到射频输入接口处?

网友D:
换三心护套线,L N 走电源 另一根当天线用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三心护套线,L N 走电源 另一根当天线用 应该可以的

这个法子倒是个简便的方案。我回头跟客户商量一下。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春哥,求指教:
1、天线辐射槽怎么计算?
2、把电源当做天线,大致思路就是,从电源线的馈入点,经电容隔 ...

辐射槽计算会很复杂,因为有分布参数的影响,一般开窗按天线尺寸,开向发射源,同时天线尽量靠近辐射窗。
电源线当天线就是在电源入口处串一电感,防止高频短路,同时用小电容引出高频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法子倒是个简便的方案。我回头跟客户商量一下。多谢了!!   ...

此方法的成本高于共用电源线,效果则相当。线间存在分布电容耦合,还是逃不了加电感挡住高频信号,何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辐射槽计算会很复杂,因为有分布参数的影响,一般开窗按天线尺寸,开向发射源,同时天线尽量靠近辐射窗。 ...

基本理解了,谢谢春哥的指点!

回头我们跟客户协商一下,再综合测试,看看效果再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个思路:一是开天线辐射槽,二是利用引出的电源线,把电源线当作天线。 ...

这个方法能不能用于GPRS?

网友C(2019-04-25):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能不能用于GPRS?

这一点任何无线电传输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