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与stm32通讯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9-03-26):
求高手帮忙,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与stm32通讯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B:
keil 软件设置要勾上一个包含库的指令。

楼主:
波特率对的

网友C:
上示波器看看

网友D:
那单片机能收到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吗

网友E:
单步调试看看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