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IO口高电平问题

楼主(2019-03-26):
stm32f149 ,开发板是USB供电,芯片装成3.3V给单片机,这种情况5V高电平可以输入到IO口吗

网友A:
没有使用ams117-3.3V吗?

网友B:
有电阻分压或者电平转换。。

网友C:
最好能够通过芯片改变电压。

网友D:
使用电压芯片转换为3.3V电压。

网友E:
如果兼容的话就可以

网友F:
看你用的是哪个引脚 有的引脚是可以的

网友G:
这个是不可以这样使用的。

网友H:
怎么不使用转换芯片呢。

网友I:
stm32f149?这个是什么

网友J:
串 一个电阻吧

网友K:
IO口上加一个5V转3.3V的芯片

网友L:
直接电阻分压

网友M:
用74LVC245可实现TTL电平到3.3V电平的转换。

网友N:
目前很多3.3V和5V电平的芯片可以兼容

网友O:
串接电阻、甚至串接二极管

网友P:
可以考虑电阻分压

网友N:
如果遇到不兼容的老芯片,可以使用门电路

网友G:
如果使用高电压会烧坏芯片的。

网友M:
输入高电平电压可达5.5V,输出电压是3.3V电源电压的电平

网友H:
电压转换芯片是最简单的。

网友L:
用74LVC245也可以的。

网友I:
楼主确定使用的使st的产品吗

网友K:
在单片机 之间接4K电阻

网友J:
只要串联的电阻不太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P:
或者利用74lvc的非门

网友O:
或使用三极管、MOS管等进行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