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的软复位可靠吗?

楼主(2019-03-26):
stm32f0的软复位可靠吗?

网友A:
一般是采用看门狗进行设计的

网友B:
看门狗不如硬件复位靠谱。。。

网友C:
感觉有时候看门狗也不会复位。

网友D:
以前使用过AVR的时候,死机后只能硬件复位起作用。

网友D:
一般都是采用看门狗的进行处理

网友E:
楼上看来对看门狗的使用还是蛮熟练的

网友F:
一定程度上可以

网友G:
不如硬件复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