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使用STM32F107做TCP客户端,与上位机TCP服务器程序连接问题

楼主(2019-03-26):
服务器与客户端连接不能正常连接,偶尔能连上。

上位机TCP服务器程序,用VB写的使用WinSock控件
Private Sub Form_Load()
    '将 LocalPort 属性设置为一个整数。
    '然后调用 Listen 方法。

    TcpServer.Protocol = sckTCPProtocol
    TcpServer.LocalPort = 4000
    TcpServer.Listen
End Sub

Private Sub tcpServer_ConnectionRequest(ByVal requestID As Long)
    '检查控件的 State 属性是否为关闭的。
    '如果不是,
    '在接受新的连接之前先关闭此连接。
    If TcpServer.State <> sckClosed Then TcpServer.Close
    '接受具有 requestID 参数的
    '连接。

    TcpServer.Accept requestID
End Sub

Private Sub tcpServer_DataArrival(ByVal bytesTotal As Long)
    '为进入的数据声明一个变量。
    '调用 GetData 方法,并将数据赋予名为 txtOutput
    '的 TextBox 的 Text 属性。

    Dim strData As String
    TcpServer.GetData strData
    TxtOutput.Text = strData
End Sub

下位机使用STM32F107, TCP客户端程序
int main(void)
{
    ....................
    LwIP_Init();
    //UDP_rx_Init();
    TCP_Client_init();
    ....................
    while(1){
        ................
    }

}

void TCP_Client_init(void)
{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ip_addr ipaddr;
//int localPort;
//localPort = 1000 + (int)ip_address_last;
IP4_ADDR(&ipaddr,192,168,0,2);        //服务器IP192.168.0.2
pcb = tcp_new();
tcp_bind(pcb, IP_ADDR_ANY, 1001);
tcp_connect(pcb, &ipaddr, 4000, tcp_client_connected);
}

err_t tcp_client_connected(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err_t err)
{
  //TcpPCB = pcb;
  tcp_write(pcb, GREETING, strlen(GREETING), 0); //输出Str
  tcp_recv(pcb,tcp_Receive);
  return ERR_OK;
}

static err_t tcp_Receive(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pbuf *p_1, err_t err)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i;

  if(p_1 != NULL)          /* 如果收到的数据不为空   */
  { rec_data_size = (*p_1).tot_len;
    temp = p_1->payload;
    for(i=0;i<rec_data_size;i++)
       {
        eth_rec_data[i] = *temp;
        temp++;
       }
    pbuf_free(p_1);  /* 释放缓冲区数据 */
    rec_ethernet_flag = 1;
  }
  return ERR_OK;
}

网友A:
多谢分享啊! 感谢啊!

网友B:
连不上的时候马上ping一下试试看

网友C:
不了解什么问题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下吧  本人不太了解这方面

网友E:
你先换个第三方软件测试吧,不然不好确定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