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试24V电压

楼主(2019-03-26):
(无正文)

网友A:
隔离式采集

网友B:
1:用Vf芯片+光耦隔离
2:使用隔离运放信号转换
3:不隔离,悬浮采集

网友C:
光耦隔离

网友D:
加隔离,分压采集

网友E(点评):
怎么隔离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E: 光耦之类的,很多啊

网友F:
搜HCNR201 线性光耦采集
或者 找个1块钱的单片机 采,然后 隔离通讯

网友G:
现在带10位或者12位AD的单片机只要1元左右了,三端稳压,采集,光耦发送,功耗敏感的,可以睡眠+定时唤醒,采集后光耦发送。做起来也简单,一个拇指大小的板子,一个贴片MCU,一个78L05,一个光耦。就搞定了。
对比别的方案,这样实现,性价比应该是最合适的。

网友H:
线性光耦、VF转换+开关型光耦、磁耦合、开关电容耦合。

网友I:
隔离,分压

网友J:
感谢大神们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