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boot下载到板子上没反应。。。

楼主:
用的是nuc972DF62Y的板子,求助大佬

putty串口

putty串口

Nu-Write

Nu-Write

楼主(点评):
verify也显示OK
来自 2楼

楼主(2019-03-28):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只插了USB没查UART。。。。

楼主:
板子上的Boot也设置从SPI Flash开始了,但是按下复位键还是没反应。。

网友A:
去牛卧堂看看。或者看看官方的GitHub有没有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牛卧堂看看。或者看看官方的GitHub有没有参考。

好的